ASUS P8H61-M LX3R2.0 VER:2.01插内存反复重启

楼主(2019-07-14):
型号:华硕H61
版号:P8H61-M LX3R2.0 VER:2.01
故障:插内存反复重启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华硕H61客户说不开机,拿到手上通电测试不插内存有报警,插上内存反复重启跟客户说主板坏了,谈好价格拆下主板开干吧,一般这种问题我是先刷BIOS,在官网下载了BIOS后缀为.CAP的  如果直接用BIOS刷肯定刷不进去,我的编程器是TL866CS打开文件修改开始地址为00800在刷,成功刷入后故障一样反复重启,看来是硬骨头:@  在测内存条件,系统管理总线3.3V VTT0.7V 时钟0.4V VDDSPD 3.3V 复位1.5V都正常 ,看来只有乖乖的按时序走了,先测量各电压内存1.5V  桥供电1.8V 总线1.06V VCORE1.05V 当测到PQ12电压为0V  打开神器找到对应的点位图找到相连的芯片PQ12受控于PQ9 测PQ9 G级为0V 继续追查凶手找到UP6281BS电源管理芯片,然后测每个脚位电压1脚1.9V 2脚0.9V 3脚1.9V 4脚1.9V 5脚0V 6脚0V 7脚0V 8脚0V,电压明显不对啊,PR103连接4脚一边由12V通过R103过来正常也是11.6V左右明显电压偏低,本以为是电阻坏了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后来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同样的芯片换完电压如下:
1:12V 2:0.45V 3:11.27 4:11.27 5:9.93 6:0V(GND) 7:1.02 8:1.78  测试了一段时间没问题收工,钱钱 到手

亮机BIOS

网友:
不过集显,导致跑码掉电。 这个位置最容易出现VCC连接的电容漏电引起up6281s8烧了

网友:
华硕H61集显供电不出就会跑码掉电,插显卡可以亮机,有的换了up6281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