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 K501LX 2.0不触发,待机偏高

楼主(2019-07-14):
华硕K501LX 2.0待机0.178维修
        根据客户描述,机器以前进过水,修好过。
拆机目测无明显腐蚀,烧毁痕迹。测各主供电
对地值均无异常,插电待机0.178.待机3 5V芯片
巨烫  于是,测量线性5VA  3VA对地值
          5VA对地值 400多         正常
         3VA对地值只有100多   异常
       正常起码400以上                            点位  发现去的地方不是很多。如下

于是准备一个个断开,也许是运气比较好吧。
当割开第一个节点PSL8100,100的阻值就被隔开了。
这里3VAO就俩地方,一个待机芯片PU8100,一个PC8103
于是先摘掉PC8103,再次测量 阻值也恢复500多了

前几天修的了  没了亮机照
就来个靓女吧

 会员854256100鑫豆2024-9-24 21:55
 会员211749100鑫豆2024-7-9 17:00
 会员54165100鑫豆2024-6-20 09:51
 会员16671100鑫豆2024-6-12 15:33
 会员1437746100鑫豆2024-4-27 12:11

517616866 -2 发错版块!

网友:
楼主,那个图片想干哈

网友:
发帖可以 养眼图少发哈

网友:
技术一流,值得赞叹。

网友:
技术一流,值得赞叹。..............好好

网友:
于是准备一个个断开,也许是运气比较好吧。
当割开第一个节点PSL8100,100的阻值就被隔开了。
这里3VAO就俩地方,一个待机芯片PU8100,一个PC8103
于是先摘掉PC8103,再次测量 阻值也恢复500多了

网友:
点位图就是方便

网友:
待机3v后级短路

网友:
这还真算运气好 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优秀优秀。。。。。。。。。。。。。。。。。。。。。。。。。。

网友:
运气不错,出门就碰到了

网友:
线性电压3V输出短路,运气不错

网友:
点正跟经验更有关 经验重要

网友:
大哥  美女图片呢    天天修机 都看不到

网友:
注定让你挣钱,跑不掉的

网友:
运气好啊,第一个节点就被你碰到了,算是秒杀捡钱了。如果有红外热成像仪更快了,那个短路的电容无可遁形了

网友:
这个简单了吧,如果是rtc拉低了就不好搞了,哈哈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加分了

网友:
查短路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了技术不粗,,,,,,,,,,,,,,,,,,,

网友A:
靓女呢,漏发了吧!

网友:
修华硕就是麻烦,得找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靓女呢,漏发了吧!

不是漏发 是和谐了

网友:
阻值低的烧机烧不出来吗?这个问题有点隐蔽,不好找

网友:
技术是真的好

网友:
我有台联想的,开机一会儿,就熄火了。测量3,5v。3v正常,5为1.6,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思路,学习了,给你加分

网友:
线形3v后级短路

网友B:
楼主美女在哪呢,美女呢

网友:
运气好啊,我基本都很少一击即中,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美女在哪呢,美女呢

和谐了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我的是不触发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