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请问二极管的印丝写着6LGR941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07-15):
各位师傅,请问WD 1T硬盘上印丝写着6LGR941是个什么
二极管
,那个二极管短路了。那个二极管型号是什么,能详细说说吗?也可以让大家认识下或学习也好
硬盘

网友:
你这个好像会硬盘的电路板把,这个位置是不是供电进来的,一边接地,一边接供电?如果是的话,短路了可以不装,要想装去别的坏硬盘电路板差一个位置相同的就可以了

网友:
稳压的吧,.........................................................................

网友:
这种可以对接的吧

网友:
可以拆掉不要,或从坏硬盘拆个

网友:
谢谢各位。修好就在这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