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2.03,无复位,整好复位后挡62

楼主(2019-07-15):
概述:电脑店送修的华硕H61M-E 2.03主板,说是点不亮。经检测供电ok,无复位,整好复位后挡62代码。
维修过程:装好cpu/内存 上电试机,不跑码,无复位。
首先测量各大供电,
+3VSB √

+1.5VDUAL √

VTT_DDR

+1.05VDUAL

+1.8VSFR

VCCIO

VCORE √

核显 GFX

经检测各大供电OK;华硕部分H61,核显供电和VCORE同时产生。

早上有事要忙,帖子只编辑了一半,在此抱歉;现在继续,看帖容易发帖耗时,真搞不懂给我减分的是什么心态?不爽别看!!

继续测量P_VRMPWRGD信号,发现为0.2v明显不正常;VRMPWRGD信号受控于PQ39,PQ39  G极4.94v不正常;

继续往下查PQ39受控于PQ40,PQ40 B极0.12-0.30在波动,表笔戳了两次,呃 。跑码了。。。P_VRMPWRGD信号 3.3v OK了,多开几次都没问题;估计是PQ39及其相连的零件老化所致,防止故障复发一起把PQ39 、cr512、cr513换掉。

修跑码了,屏幕不显,代码挡62,不插内存挡22,说明SM总线和spd电压 ok。点1下关机键关不了机,点重启也不复位,说明死机或假死了;
首先排除集显供电故障,因为测各大供电的时候就已经出核显供电了;先易后难,先刷BIOS、再换u、换了内存拆声卡、拆了声卡拆网卡、拆到外设都没有,都不行,幸好这套流程比发帖快的多。。。

后续发现62代码约挡半分钟跳到03,约半分钟自动重启,如此循环;像初始化某外设导致的假死宕机!

有高手发了这么一段话,再次确定了分析的结果。

还有什么外设呢?SM总线上外挂了内存spd,常用的电压调节芯片,这里已经排除内存;就剩下了常见的小8脚电压调节芯片,全板只有CPU供电芯片相连一个;

拆掉测试一路跑码亮机,维修结束。

517616866 -2 发帖只有一半

网友:
basic pan, thanks you

网友A:
62等一下看能能跳过去,不能就刷个BIOS,还有还有电源管理芯片集显有问题也会跑这个,最后是BGA问题,这是跟人遇到62的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这个是cpu供电旁NCT3933的8脚电压调节芯片导致的,发个记录贴,抽点时间编辑了几次才发完

网友B:
0.2V不正常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小白一个,感谢楼主精彩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VRMPWRGD.

网友:
下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62等一下看能能跳过去,不能就刷个BIOS,还有还有电源管理芯片集显有问题也会跑这个,最后是BGA问题,这是跟人遇到62的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显卡修好了 + 2 + 2 热心会员+分,我这个事cpu供电旁边NCT3933的8脚电压调节芯片导致的,发个

网友C:
台式板子 反正我就随便搞几下就不搞了  花太多时间不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板子 反正我就随便搞几下就不搞了  花太多时间不想

其实过程很快  没花多少时间,发个贴可以修5片板都有了,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V不正常怎么没下文了?

去忙要紧的事了,抽空继续发,刚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等一下看能能跳过去,不能就刷个BIOS,还有还有电源管理芯片集显有问题也会跑这个,最后是BGA问题,这是 ...

这个是cpu供电旁NCT3933的8脚电压调节芯片导致的,发个记录贴,抽点时间编辑了几次才发完

网友:
这是另外一个坛友同样的主板挡62问题,他的是核显供电
传送门: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7359-1-1.html

网友:
新人 特进来学习下

网友:
一脸懵逼 还得学习啊

网友:
小白一个,感谢楼主精彩的维修思路和教程,学习了

网友:
小白一个,感谢楼主精彩的维修思路和教程,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D:
这个8脚调节啥电压的啊! 拆了,爱是换一个。
显卡修好了
超频加压,一般摘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8脚调节啥电压的啊! 拆了,爱是换一个。
超频加压,一般摘掉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块z77挡62的问题,还在查找原因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像我这种小白只会修修供电 和三板斧

网友:
这个小8脚是通病,一般到这都是先拆小8脚先

网友:
看帖容易发帖耗时,好贴,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