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连接方式图解

楼主(2019-07-15):
电气装修中,导线的连接是电工的基本操作技能之一。导线连接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线路和设备是否可靠、安全的运行。

当导线不够长或要接分接支路时,就要进行导线与导线的连接,常用的导线线芯有单股、7股、11股等多种,连接方式随芯线的股数不一样而异。对导线连接基本要求是:电接触良好,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接头美观,绝缘恢复正常。

一、单股铜导线的连接

1、单股铜导线的“一”字型连接

小截面单股铜导线连接方式:先将两导线的芯线线头作X形交叉,再将它们相互缠绕2~3圈后扳直两线头,然后将每个线头在另一芯线上紧贴密绕5~6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大截面单股铜导线连接方式:先在两导线的芯线重叠处填入一根相同直径的芯线,再用一根截面约1.5mm的裸铜线在其上紧密缠绕,缠绕长度为导线直径的10倍左右,然后将被连接导线的芯线线头分别折回,再将两端的缠绕裸铜线继续缠绕5~6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不一样截面单股铜导线连接方式:先将细导线的芯线在粗导线的芯线上紧密缠绕5~6圈,然后将粗导线芯线的线头折回紧压在缠绕层上,再用细导线芯线在其上继续缠绕3~4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2、单股铜导线的分支连接

(1)单股铜导线的T字分支连接
将支路芯线的线头紧密缠绕在干路芯线上5~8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对于较小截面的芯线,可先将支路芯线的线头在干路芯线上打一个环绕结,再紧密缠绕5~8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

(2)单股铜导线的十字分支连接

将上下支路芯线的线头紧密缠绕在干路芯线上5~8圈后剪去多余线头即可。可以将上下支路芯线的线头向一个方向缠绕也可以向左右两个方向缠绕。

二、多股铜芯线的直线连接

基本操作步骤:剖削硬线绝缘层、散开芯线、对叉伞形芯线头、分组缠绕线头、钳平线头末端。

注意事项:

1、剥削线芯绝缘层常用工具有电工刀、钢丝钳和剥线钳,可进行削、克及剥削绝缘层。一般4mm以下的导线原则上运用剥线钳, 运用电工刀剥削时, 不允许用刀在导线周围转圈剥削绝缘层,以免破坏线芯。

2、所有铜导线连接后均应挂锡,防止氧化,增加导电率。

3、导线连接后应包裹绝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