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接线工艺流程

楼主(2019-07-15):
电缆整入屏柜:

电缆所有敷设完后,统一排列固定。排好后的电缆两端应留有一定的余度,弯曲一致、排列整齐进入盘、柜(箱)孔内,在考虑电缆的穿入顺序、位置的时候,要尽可能使电缆在支架(层架)的引入部位、设备的引入口尽量避免交叉和麻花状现象的发生,同时应避免电缆芯线左右交叉的现象发生(对于多列端子的设备),直径相近的电缆应尽可能布置在同一层。

为了便于二次接线,保护柜、端子箱等二次设备在厂方的布局规划和组装过程中,应尽可能留出足够大的电缆布置空间。

电缆布置的宽度适应芯线固定及与端子排的连接,电缆的绑扎要求牢固,在接线后不应使端子排受机械应力。

在引入二次设备的过程中应进行相应的绑扎,在进入二次设备时应在最底部的支架上进行绑扎,然后根据电缆头的制作高度决定是否进行再次绑扎,电缆的绑扎采用扎带,绑扎的高度一致、方向一致,扎线头朝内。

电缆头制作:

根据接线位置确定电缆割剥尺寸,电缆破头应高出柜、端子箱底板不小于200mm,要考虑盘、柜(箱)封堵及电缆牌挂在割剥口下方垂直尺寸,不应影响防火封堵。

从封堵孔处尽量高出150mm以上确定割剥尺寸较为合适;先将电缆固定好后,用色笔在电缆上统一高度标识开破位置,电缆开破不得伤到绝缘层,割剥处使用粘胶带包扎后并用热缩管加热封堵,电缆头制作时缠绕的聚氯乙烯带要求颜色统一,缠绕密实、牢固;热缩管电缆头应采用统一长度L=60mm热缩管加热收缩而成,电缆的直径应在所用热缩管的热缩范围之内;电缆头制作采用规格应与电缆相符合;电缆头制作结束后要求顶部平整、密实。

从封堵孔处尽量高出150mm以上确定割剥尺寸较为合适;先将电缆固定好后,用色笔在电缆上统一高度标识开破位置,电缆开破不得伤到绝缘层,割剥处使用粘胶带包扎后并用热缩管加热封堵,电缆头制作时缠绕的聚氯乙烯带要求颜色统一,缠绕密实、牢固;热缩管电缆头应采用统一长度L=60mm热缩管加热收缩而成,电缆的直径应在所用热缩管的热缩范围之内;电缆头制作采用规格应与电缆相符合。

电缆头制作结束后要求顶部平整、密实。

电缆屏蔽芯采用4mm2的专用黄绿接地线缠绕电缆屏蔽层及钢恺层焊锡后引出接地。

每2至3根电缆屏蔽接地线应将绑扎成捆,用开口铜鼻子压接牢固后接于专用接地螺栓上。不能用电缆备用芯作为电缆屏蔽接地用。

二次布线:

二次电缆接线工艺统一:

所有工作开始前采用样板示范带路:

屏、柜、端子箱等的二次接线方式、电缆绑扎位置、备用芯长度、电缆牌绑扎位置均按照样板的要求施工;

要求扎把子,把子应扎得整齐、统一,且固定牢固。

屏上线芯每根电缆单独绑扎,以便于查线及维护。绑扎间距应均匀,扎线头应朝内,根据每根电缆的接线位置分线,接线要求所有芯线平直、无扭曲,一个接线端子的每侧宜接一根芯线,不能超过2根芯线,且芯线截面与接线端子相匹配。

对于插接式端子,不一样截面的两根导线不允许接在同一端子上;二次电缆芯号采用双编号,即标出电缆编号和电缆回路号,统一采用30mm长度;为便于二次电缆的安全运行维护,将所有的电缆备用芯套电缆编号,备用芯线留至屏顶,能接到任意端子排,并采用红色塑料套头封闭,这样既美观又便于运行。

二次接线施工开始时,对线工作、号码筒打印工作、接地线焊接工作、二次接线工作等应设置专人负责。

电缆吊牌及防火封堵:

电缆吊牌采用阻燃型M-G3268吊牌,且吊牌上的电缆编号应采用双重编号,即电缆吊牌上需注明电缆编号、电缆型号、规格及起止地点。要求所有是电脑打印字,防腐、字迹不易脱落,在屏盘端子箱内、竖井处均需悬挂电缆吊牌,高度及位置均要求一致(端子箱内应高于底板40mm),排列整齐、清晰、成一直线。统一绑扎牢固。

控制电缆吊牌字体黑色,动力电缆用红色字体,通信电缆用蓝色字体。

光缆、网线和屏间连接线挂牌采用和通讯电缆一致的蓝色字体。二次屏柜内封堵采用防火隔板及防火密封胶进行封堵。

二次接线作业指导书看板

本文来源互联网,作者:南方电网。暖通南社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