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1G 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不正常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7-15):
【故障机型】Acer Aspire 5741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分析】初步测试,不过保护隔离。
【维修过程】

接到手后,测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那就接电,接上19V后发现看不到电流,这是没过保护隔离的节奏。

打开图纸测PR351为18.3V,明显是没有过保护隔离。

查看图纸,要PQ63的2脚有3V才能导通PQ63导通。实现分压,产生公共点。

实没为0V。正常电路为插上适配器,PACIN就会有3V的。

往回查,发是由PU18A产生的,原理很简单,适配器电压经过分压到PU18A到3脚,比2脚的3V大1脚高阻状态就会被外面电压上拉。如果2脚大于3脚PU18A就会把1脚接接地。
找到PU18,发现那附近都被加焊过。

再仔细一看,发现经圈内两个电阻氧化了,上家没处理掉。
经过仔细对比,一个是PR296  10K   一个是PR387  499K直接找个仁宝的板,拆料下来补上。

检查无误后,通电发现有0.018的待机电流。出待机了,上CPU,内存触发亮机。
【维修结果】

其实就是PU18附近进水,上家处理没仔细。

网友:
维修得细心啊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