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H81主板无图无点位不跑码秒杀(一陀定音)

楼主(2019-07-15):
好久没发贴了,凑凑热闹吧,此贴没别的,在于说明观察之重要性!!!!!!!!一大早一客户上门说电脑不开机了,咋天还用的好好的,她自己动了下内存,无果,废话不说,上电,发现一直重启,屏不亮,上诊断卡00。不跑码,第一想法放电,没鸟用。换U一个样,CPU没温度,测VTT只有0.4V不正常,内存供电一样不正常。MMP,先整内存供电,咦!!刚拿万用表想量,发现一2.2欧的电阻怎么那么惹眼。如下图

一头是12V,另一头你懂的,一陀锡吧,再次测量内存及VTT已正常。其它的就不量了,没再拍图,这张图是用放大镜仔细看的图。一个脚我已翘了,原来只是裂了不是太明显,不注意还看不出来。上电OK,亮机图也没拍。本来不想发贴的,刚好有空就发上来吧!
加个咋天看一个贴子楼主没说明的东东,嘿嘿

看了上图懂什么意思了吧,不要我说明吧!!!!!
总结:这里没什么技术含量,有的只是观察仔细。象这种小白都能搞定啊!!!
加不加分看你们的了,无所谓了,本来就不是技术贴!

网友:
忍不住想给放大镜和一陀锡点个赞

网友:
忍不住想给放大镜和一陀锡点个赞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楼主看来你很缺分呀 ,这 你都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来你很缺分呀 ,这 你都发

这倒不是,刷下存在,好歹我也有一万多下载分,主要是好久没发贴了不过是今早的维修案例,收了80,人家还说贵,我没好意思说,你也可拆了一陀锡啊!!哈哈

网友:
那是2R2 脱皮了么

网友:
裂了啊,用摄子一拨就掉了!

网友B:
仔细观察非常重要 这是真的 楼主厉害啊;;;;

网友:
这眼神 可以的    , 也是维修利器

网友:
技术 犀利  眼神也非常好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观察非常重要 这是真的 楼主厉害啊;;;;

厉害不一定,你说的仔细观察倒是对的,有时能省我们好多宝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分在哪里呢,没看到啊!!!!!

网友D:
你下面那个EDP转化芯片,是普分和高分定义??加电阻变高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下面那个EDP转化芯片,是普分和高分定义??加电阻变高分。

倒底是高手,一看就懂,不过还要加高分线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老司机修的牛,这么小电阻坏了,你都可以发现牛

网友E: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也用上显微镜了!   优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也用上显微镜了!   优秀!

不是显微镜,是那种插在电脑上的放大镜

网友:
哈哈,多来点一陀定音就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