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换桥

楼主(2019-07-15):
同行送来一块联想ih110ms的主板不开机。测发现前置usb有两根针短路。桥是sr20c一个桥要130元。给客户报完价后换桥。换完桥后。发现能开机但不显示。不插内存也不报警。再论坛下了一个bios后。能开机但到联想logo完后就重启。并且开机显示慢。下了两个bios都一样。是不是bios的问题。还是桥没换好。

网友:
bios没改好    最好用原机备份改ME的

网友A:
换了桥以后要改一下BIOS程序才好用。读出原BIOS,再改一下ME就OK了。机器是什么型号的,官网下载一个BIOS也可以,或者把原BIOS发出来,帮你改一下也行。

网友:
多刷几个BIOS吧,换桥都要换BIOS,实在不行再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桥以后要改一下BIOS程序才好用。读出原BIOS,再改一下ME就OK了。机器是什么型号的,官网下载一个BIOS也 ...

能加下您微信吗?请教下怎么改ME

网友(2019-10-11):
最后的问题是跟笔记本一样。必须用它自己的bios芯片。不能换

网友:
最后是bios芯片坏了。这个主板跟笔记本一样bios带me换bios芯片不行主板报废

网友:
这个bios没有me。换别的bios芯片也不行。怎么办

网友:
最后换主板了。一个桥130呀。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