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AA12T奇怪问题

楼主(2019-07-15):
接修一台SONY SVE14AA12T,客户拿到对面维修店安装GHOST WIN7,安装后好进系统就掉电关机,我们测试也一样.后来发现此机显卡有问题,把显卡和散热搞好后,如果安装GHOST WIN7,安装驱动的那一步要把显卡驱动不装,然后用驱动人生重新打显卡驱动,不然就算搞了显卡和散热,安装系统后快进到桌面前就掉电关机.不知有没有遇到过这台机子的朋友.

网友:
这明显是驱动问题啊,有些笔记本驱动安装是有先后顺序的,一般碰到这样情况都是重新装一遍,然后打驱动的时候手动把显卡或者你觉得怀疑的驱动去掉,到桌面后在一个一个装不就明了了

网友:
通病,你用安装版系统装然后去官网打下载驱动打上就没事了,找不到的话就打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的驱动,要用安装版系统!

网友:
这明显是驱动问题啊,有些笔记本驱动安装是有先后顺序的,一般碰到这样情况都是重新装一遍,然后打驱动的时候手动把显卡或者你觉得怀疑的驱动去掉,到桌面后在一个一个装不就明了了??

网友:
ghost 系统都很少安装了,又不稳定,问题有多,还不如装安装版的,如果装安装版的都有问题,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你的独立显卡有问题   拿掉重做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用GHOST版的win7,只能使用安装版的

网友:
    摸出什么问题了 没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这是不是MBX-273 么 ,基本驱动问题引起的掉电,得打官网驱动

网友:
零几年的时候遇到过一台SONY的本子 我勒个大艹 装个系统装了2天。。。驱动有顺序的装错一个一切重来 靠 垃圾SONY

网友:
这可能是你的系统有问题,我遇到过,不知道是你那种情形

网友:
F8 卸载驱动 装官网驱动 不行 装 安装板 再不行显卡坏喽

网友:
那就是驱动问题,一般会各个试试的,第一部肯定是官网,但是这个索尼没有,自能驱动大师精灵人生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以后注意了

网友:
这显卡容易坏     通病了

网友:
索尼的本子  很多不能用通用驱动  得最小化进系统然后装官方驱动   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屏蔽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