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3 通病

楼主(2019-07-15):
acer e5-473 通病

补充内容 (2021-5-11 09:20):
是电池的开关,如果开关不打开,电池是没法使用的,但是使用适配器是可以用的

未闻花名 -2 -2 发的什么鬼 什么叫做你要的电压就出来了。来灌水的吧

网友:
打开   开关你要的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所谓通病就是这个开关?也没有文字说明。

网友:
这个是电池开关

网友:
是开关失灵吗。还是拔到另一个档位。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你这不是电池的开关么  内置电池都带这样的开关

网友:
如果一个开关出问题,3v电压不出,遇到了,你们留意一下,我也是参考了论坛的贴才少走弯路,用两毛钱买的那个帖子

网友:
确实遇到了几台!!!!!!!!!!!!!!

网友:
设计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是 的,电池设计这个开关在这有什么意义呢?是这个开关坏了吗

网友B:
这个应该只是切断电池的开关吧   楼主不说明一下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的,电池设计这个开关在这有什么意义呢?是这个开关坏了吗

坏了,不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只是切断电池的开关吧   楼主不说明一下  是什么意思呢

我懒,参考了咱论坛一个付费贴,说这个我开关影响系统电压的输出。直接量开关确实出问题了,然后我就把买来的资料分享出来了

网友:
不知素依然

网友:
这个开关是干嘛用的,,是个啥型号吗?楼主说一下

网友:
这个开关不通了会引起不开机 无待机是吗

网友:
电池开关而已,看你这开关也没问题的呀

网友:
学习了 ,谢谢下次遇到时先看看这个开关。

网友:
什么意思啊  从来就没碰到过

网友:
好像遇到过这种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这是个电压开关吧

网友:
这个怎么也想不到开关会影响3V,知识点

网友:
楼主不说明一下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目前没到过,时间长了里面接触片氧化了

网友:
下次遇到时先看看这个开关,直接搞定哈哈

网友:
这个开关不通了会引起不开机 无待机

网友:
就是电池的开关,如果开关不打开,电池是没法使用的,但是使用适配器是可以用的

网友:
通病是个好东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就一张图,

网友:
开局一张图。让同学们看图写话吗。

网友:
一头雾水,就这么点

网友:
这个具体是干什么的

网友:
看是一个电池开关,是放电吗

网友:
谢谢下次遇到时先看看这个开关。

网友:
这个毛病还真没碰到过,难道以前都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