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刷bios刷坏的 N82JQ

楼主(2019-07-15):
笔记本N82JQ 刷bios后不亮,原机N82JQ 主板N82JV REV2.0,原先的bios是208版本,官网下载的209刷了不亮

原故障是高温,清灰换硅脂无效,看论坛经验刷了bios就坏了,bios进入更新bios

现在买了烧录夹编程器,刷了论坛的仍然不亮,求指点 谢谢!

网友:
我刷的是WINBOND芯片,W25Q32BVSIG,软件识别W25Q32V

网友A:
官网下载的BIOS  还是自己提取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的BIOS  还是自己提取的啊

沒提取过

网友:
官网下载有些不能直接刷写的 再论坛找下原厂的刷写测试

网友B:
你的芯片是25Q32,应该是4M的程序,而ASUS网站提供的是2M的程序,有点不同。这个机器有两个不同的版本,2M和4M,你的机器应该是4M的,找个4M的程序刷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帮你合成了一个,官网下载的2M程序是不完整的,试试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合成了一个,官网下载的2M程序是不完整的,试试这个了:

刷了,故障还是一样,自动上点屏幕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芯片是25Q32,应该是4M的程序,而ASUS网站提供的是2M的程序,有点不同。这个机器有两个不同的版本,2M ...

论坛下载的4M我基本都刷过,没有一个能亮

网友(2019-08-19):
记得没有208版的rom吧?N82JQAS207之后的就是20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