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 背光供电保险坏导致阴阳屏维修

楼主(2019-07-15):
【故障机型】iPhone 7 Plus

【故障现象】开机阴阳屏

【维修过程】接过机器,开机看故障:

拆开机器对显示座子测量阻值,如图:

打阻值测量到背光回路一组断线,此线路经过FL4601保险电感。

把机器放到显微镜下还是被修的。如图:

保险电感已经缺失,没办法,只能通过从升压电容飞线到测试点的方法。如图:

实物如图忘记拍了,故障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

网友:
飞线解决   秒杀

网友:
115c福禄克呀,修的666,学习了。

网友:
飞线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看到7p的背光,忽然想起我之前修过一台小7不开机,是背光部分的D3701二极管烧了,我拆掉后可以开机了,屏幕亮屏正常,然后手头没有物料,看机子又一切正常,就没有再管了,直接交机收钱,后来再过了一个多月,那个机子烧掉了,背光芯片直接在主板上烧了个洞···········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为何要有两个升压二极管,他们到底怎么分工的,为何只要一个也能正常工作,却在最后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