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69 开机掉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9-07-15):
今天下午来了一个客户拿台2011款的A1369款air 版号是820-3203-a 故障是开机没反应,直接报价拆机!主板灰尘很多,原来换过电池  触摸板那里进过水。待机0.05然后直接上电到0.15  0.16掉电反复重启。一般这种情况是后继短路 或者是某个电压没出来。测量了一下各个电感的阻值都正常  测电压 公共点8v  待机电压3.42v EC复位SMC_RESET_L 也都正常  开机各个电压都出来了  除了CPU供电全都出来了。 打开图纸
VCC VDDA  VDDB 供电有,1脚EN 3.3v正常  2脚的ton电压也有8v正常  VDIO  CLK 也有1.05v 正常所有条件都正常 按理说只有U7400坏了   在料板上面找了一个一样的芯片换上去 还是一样,这就怪了   先休息一下,仔细想想 正常情况MacBook air 的电脑没电池自动上电  不应该是从0.05起跳  待机偏高,虽然可以上电触发但是应该是 有短路的芯片 然后在主板上仔细摸看哪个芯片发烫...........摸了半天 才发现U6100 这个BIOS芯片微烫,心中一喜 取下来 再从其他料板上拆一个一样的 接上电源 电流就哗哗的上去了 但是不显示应该是程序不一样,刷了个好的BIOS    OK .亮屏
这是个很简单的维修案例,忽略了待机0.05的一瞬间 以为可以触发 待机就没问题 最后是BIOS芯片坏了   希望我的案例能够让看到的朋友少走弯路,多多挣钱

网友:
bios微短能上电,各电压出来,少CPU电压,不可能是事情

网友:
bios我还没遇到过芯片坏的,学习下

网友A:
怎么就能怀疑到BIOS 芯片?而且还发烫短路,还能触发上电。实在想不通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能怀疑到BIOS 芯片?而且还发烫短路,还能触发上电。实在想不通此故障。

其实也不是怀疑 只是感觉有点发烫  而且电流是从0.05开始的 正常应该是0.01-0.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