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E32B510X通病开不了机

楼主(2019-07-15):
海尔LE32B510X主板HK-T.RT2634P91主芯RTD2634DG 25Q64 屏BOEI320WX1-01

RT809H离线SOP@8 W25Q64_20170225_LMY.rar

网友:
我有一液晶电视上电路板方面的疑问求助大神,  板子版号: MSD6A638-T8F1 ,液晶电视的型号是: AOC  49U5070 , 此电路板上的两路12V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24V电压, 我能网上买一个12V升压成24V的转换板、然后改24V的通用升压板么? 2路灯条已测试正常、无短路,用12V改升压板后 背光闪烁、点不一会后一侧灯条就发暗了。 望大神给予指导解答,万分感谢了, 17686121089、18853740625 -小闫,或者有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