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5不认独显完美解决,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9-07-15):
同行拿来的V星MS-16J5游戏本,不认独显,开机亮机进系统都正常,设备管理器只有集显没有独显。
第一先刷BIOS,刷完还是一样不认独显,裸板上电量独显供电0V,显卡芯片冰凉冰凉的,哈哈心里有点兴奋,结果还真是个惊喜!!!看图:::

打开图纸,测得显卡主供电芯片的3脚EN正常,21脚PVCC供电5V没有,量PR183的0欧电阻一端有5V,另一端0V,测痛断0欧保险电阻烧断,找料板换好,装好上电进系统,独显闪亮登场!!!!图:

最后附上图纸和bios

网友:
我前天遇到的就郁闷了 6代机器所有条件都正常就不认独立

网友A:
目前碰到六代以上的没有独立显卡的,无非几种情况,第一种独立显卡供电没有,第二种有独立显卡供电,系统里没有独立显卡,第三种,系统里独立显卡感叹号,第四种,系统里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都是感叹号。。。。。

网友:
保险烧了是不会后级还有问题

网友(2020-02-29):
引用 网友A:
目前碰到六代以上的没有独立显卡的,无非几种情况,第一种独立显卡供电没有,第二种有独立显卡供电,系统里 ...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不错,修好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网友:
找问题2小时,维修1分钟啊,哈哈

网友:
这个保险电阻不会无缘无故烧吧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不过得加上经验丰富 技术精湛

网友:
保险断了,后极没发现短路的原件?

网友:
V星的本子不好修

网友:
思路对技术好。

网友(2020-04-17):
这么细心,牛

网友:
有集显没有独显

网友(2020-07-21):
楼主遇到的问题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保险断了,后极没发现短路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