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bios读取问题

楼主(2019-07-15):
菜鸟,第一次刷bios,机器是a1398 820-3787-a 机器问题是有efi锁,就是固件锁,重启command+r会显示一个锁让输入密码,因此无法换装系统,还有一个问题是开机风扇就狂转,南桥待机不烫,开机略烫,但感觉不自然的烫。在论坛下载了bios发现有8mb,准备刷机,我买的编程器是ch341a 用夹子,可以读取出bios,但是备份出来只有128k,读取了四五次了,都一样,所以请问,是不是我的bios读取没有做对?

补充内容 (2019-7-16 10:46):
已解决,efi锁是bios芯片坏,容量变小,换芯片刷bios解决;发热问题是南桥旁边的管不良,比南桥烫更多,虽然可以输出1v05,但是发热严重,触摸瞬间可以烫伤手,已拆除

网友A:
是完全不对!
再说了,就是读好了,那密码在那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完全不对!
再说了,就是读好了,那密码在那里面吗?

  感谢回复,拆下bios芯片 换了一个8m的  刷上论坛的固件能进入intentnet恢复界面了,efi锁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发现网卡无法搜到网络,摸网卡也发现很烫,南桥也烫,但usb插鼠标正常,南桥应该没坏,所以请问这种情况如何排查?

网友:
拆下bios芯片 换了一个8m的  刷上论坛的固件能进入intentnet恢复界面了,efi锁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发现网卡无法搜到网络,摸网卡也发现很烫,南桥也烫,但usb插鼠标正常,南桥应该没坏,所以请问这种情况如何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