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代wifi弱维修过程

楼主(2019-07-15):
  前几天过来一顾客送来一台苹果6,故障为:WIFI和GPS信号弱。经询问为摔机,心里暗喜,经验告诉我应该是天WIFI天线接触的问题,
于是简单的试了下手机的各项功能,基本正常。好了,拆机报价,让顾客1小时后来取。
拆机后用镊子轻轻触碰天线四个角,果然有一个掉落下来,哈……捡到死鱼了,重新装回松动的天线角,装机测试WIFI信号可以了。
点支烟做等收银子。
  不料顾客第二天又来了,说WIFI信号是有了,但只要做车里GPS就不准了,无赖只能拆机再检查,天线是没问题了。难道WIFI芯片坏了,查了查电路,
经过半个多小时捣鼓总算搞好了,问题出在FL5201滤波电感上。维修经过如下: 若上面都查了还不好,估计只能是WIFI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好牛逼的维修,不只是芯片级了,是零件给了

网友A:
这个是供电电感吗,按理说坏了会wifi和gps同时不行的啊。

网友:
手机维修感觉更容易a

网友:
学习了在学手机维修

网友:
说实话,我比较感兴趣的不是答案是什么,而是如何判断出是那个电感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那样比较容易学到东西,嘿嘿嘿

网友:
手机维修没那么容易 支持

网友B:
请问这个电感是供电还是别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电感是供电还是别的用途?

滤波电感,可以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供电电感吗,按理说坏了会wifi和gps同时不行的啊。

嗯,WiFi也是偏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