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南桥发烫,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19-07-15):
小弟菜鸟,维修经验严重不足,机器是a1398 820-3787-a 1、最初机器问题是有efi锁,就是固件锁无法换装系统。2、还有一个问题是开机风扇就狂转,南桥待机不烫,开机略烫,但感觉不自然的烫。
3、后期刷机还发现bios芯片应该坏了,读取只有128k容量。更换bios芯片,在论坛下载了bios刷机,能进入intentnet恢复界面,efi锁的问题应该解决了。但是发现网卡无法搜到网络,此时摸网卡也发现很烫,南桥也烫,但usb插鼠标正常,南桥应该没坏?所以请问这种情况如何排查?
拜谢大神回复!

补充内容 (2019-7-16 10:45):
已解决,南桥旁边的管不良,比南桥烫更多,虽然可以输出1v05,但是发热严重,触摸瞬间可以烫伤手,已拆除

网友:
还有,网卡插了信号线,也没有网络

网友A:
若是手上有网卡可以换个试试  也可以用U盘先把系统做好 进系统测试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若是手上有网卡可以换个试试  也可以用U盘先把系统做好 进系统测试机器

好的,我试试,南桥太烫了 没敢开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试试,南桥太烫了 没敢开太久

网卡不装南桥也是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