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p8h61-m lx 不能进系统!PE还是xp win7 win10,Ubuntu·都不行!

楼主(2019-07-15):
各位大神我这里有一快Asus p8h61-m lx 不能进系统!
不管是PE还是xp win7 win10 都是在进系系统前卡死!
linux 也不行,只有Dos下可以,任何命令都就可以,运行N久都不出问题!
PE 用老毛桃和ITsk的都试过!都是在转圈的第一屏卡死!xp也是在加载系统第一屏卡死!
cpu 内存都换过!
BIos 也刷到最新版本了。。。

网友A:
台式还是本本,硬盘拔了进pe看看,不行就刷bios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式还是本本,硬盘拔了进pe看看,不行就刷bios再说

台式机没装硬盘 U盘pe在其他主板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没装硬盘 U盘pe在其他主板正常

刷bios看看

网友B:
Bios刷过了,也刷到最新版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了,也刷到最新版本了。。。

换个内存和CPU看看,我遇到过CPU导致的这个故障,虽然极少见,换个别的CPU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内存和CPU看看,我遇到过CPU导致的这个故障,虽然极少见,换个别的CPU看看

内存cpu都换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cpu都换过了

百年难得一见的故障,换主板吧。

网友:
遇到一个HP台式机,只认32位的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年难得一见的故障,换主板吧。

就是想知道是那部分有问题,试着修一下 。。。。

网友:
可能硬盘有问题,拔掉硬盘看能不能进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