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IO的问题。

楼主(2019-07-15):
请教大师IO的触发脚位PS_IN#,PS_OUT,SUSB#,PS_ON#的问题。
PS_IN#:触发前为高电平,触发后,高低高跳变。
PS_OUT:触发前为高电平,触发后,高低高跳变。
SUSB#:触发前为低电平,触发后,低高跳变。
PS_ON#:触发前为高电平,触发后,高低跳变。
上述对吗?

网友:
PS_ON#触发前为高电平,触发后为低电平

网友:
①PS_IN#:触发前为高电平,触发后,高低高跳变。
②PS_OUT:触发前为高电平,触发后,高低高跳变。
③SUSB#:触发前为低电平,触发后,低高跳变。
④PS_ON#:触发前为高电平,触发后,高低跳变。

触发后把开机信号给①,②为高电平,①收到开机信号后通过②把南桥上拉电阻提供的高电平拉低(高低高跳变),跳变后表示南桥收到开机信号并发出一个持续的高电平给IO的③(发出高电平前③为低电平),最后③收到信号后通过④把输出低电平拉低ATX14绿线(再此之前④为高电平)。

正确否?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别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