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技嘉 GA-H81M-DS2 REV 3.0不触发 清晰思路,不止是通病!

楼主(2019-07-15):
闲话少说,直接进主题。。。。。让各位复习一次H81触发上电时序
主板:GA-H81M-DS2  REV 3.0
现象及故障:上电不触发
思路及维修方法:触发流程
                          ①RTC电路(VCCRTC电池、上拉两个复位RTCRST#、SRTCRST#  新手注意此电压带#并非测量时为低电平,因为是要上拉才有效,桥的可以在跳线帽测量一般板子实物上标注COMS的那组跳线)
                          ②32,768晶振起震,示波器可以量到波形,万用表可以量两个脚的压差(不推荐,因为我示波器坏的时候就唉坑过,两边电压相等的心塞路
                          ③插上ATX电源后,紫色线5V经转换得3.3V(一般1117、1085),给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还有就是转换得来的3.3v通过肖特基二极管,接替纽扣电池产生的RTC电压(各个板子的名字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写,意思就是这样)给IO进行复位和给到开关针脚(包括复位开关针)
                          ④DPWROK  IO检测电压正常后 发出给桥的电源正常的信号
                          ⑤PCH收到DPWROK后发出开启桥待机信号给主板,然后得到俗称的桥待机3.3V
                          ⑥桥待机正常后,通过转换,IO发出RSMRST# 3.3v 给桥,提示待机正常
--------------------------------------到此待机完成---------开始我的表演---------------------------------------------------
上电,快速测量发现,各待机条件正常,然后接着就是找IO的触发脚位  IO IT8620E

1.触发脚位测量104 106 101 105脚

2.发现短接开关,104脚3.3V无高低高变化,正常需要3.3-0-3.3V,追查线路,104脚到开关针无断线,6条腿通病,直接拆除后正常。
3.上电测量IO 106脚状态,短接开关106脚电压0-3.3V持续高电平,正常
4,。SLP_s3#  101脚无电压变化0V——————哦豁?  桥废了?。。。(这里要备注一下,要不然有的兄弟不理解,我已经挑起101脚上电一样电压是0V,才去动桥的,排除IO引起拉低SLP_S3#)。也许是空焊。。。。毕竟这个板子是因为快递后入院的
5.回焊桥,触发后IO的101脚电压变化0-3.3V持续高电平,但是!居然还没上单。。。
6.查105脚 -PSON,5V没被拉低,追查发现居然是断线的此板子电压不能拉低PSON断线的和电容漏电电阻变值是通病了,所以我居然还换了一轮才反应过来是断线的;P.....飞线收钱吧(断线地方不是CPU附近的通病,也不知道断哪,反正不想花时间找了,所以直接飞了)

分享不易,打字更累,所以各位看官先感谢您嘞,楼下的评分点一点,抖音照顾哈:111345946

网友A:
罗总能把桥刷刷再上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总能把桥刷刷再上图吗

不刷,刷了,人家以为再骗分

网友B:
好历害的样子~学习学习了

网友C:
罗弟,你那根线看着有点怕,别烧了东西,哈哈,

网友D:
要飞那么长线?这通病不是在cpu旁边断线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飞那么长线?这通病不是在cpu旁边断线了吗?

那没断  我看了 不知道断的哪  反正找了一会了  做了桥都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了弄完  所以不打算找了 直接飞到那边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罗弟,你那根线看着有点怕,别烧了东西,哈哈,

慌锤子,一点不慌,能收钱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历害的样子~学习学习了

感谢您的支持与肯定~~~

网友F:
可以简点.  测PSON有没有被拉低.  测IO脚.
或者测105到绿线有没有断线.
有的时候,S3不正常,也会直接拉低PSON的.这个有时候理论不一定可靠.
如果105没有被拉低,查VBAT.不行再动桥.

网友:
写的好详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没断  我看了 不知道断的哪  反正找了一会了  做了桥都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了弄完  所以不打算找了 直接飞 ...

那这维修时间有点长了哦,就是在座子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维修时间有点长了哦,就是在座子边

就坐子附近我看了,以前修来几张,贴近孔和螺丝的位置也没断,找了下,干脆直接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简点.  测PSON有没有被拉低.  测IO脚.
或者测105到绿线有没有断线.
有的时候,S3不正常,也会直接拉 ...

我挑起了s3的io脚位,电压还没上来,我就去干桥了

网友G:
我这里有块跟你一样的板子 花5块钱买图纸找到这个断线点  短接能上电开机 以前不敢干 现在看了你的帖子就敢飞了。

网友H:
这个武功练得真是走火入魔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武功练得真是走火入魔

感谢您的支持和认可。只是小弟我没多大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有块跟你一样的板子 花5块钱买图纸找到这个断线点  短接能上电开机 以前不敢干 现在看了你的帖子就敢 ...

本来就是坏的 ,最多不收钱而已,哈哈

网友:
您客气了~~

网友I:
不知道是不是说错了,该IO触发顺序是104 101 106  105,不是104 106 101 105。

104:至开机排针,高低高跳变。

101:南桥上拉电阻提供3.3V高电平,短接开机排针高低高跳变。

106:南桥返回信号发出一个持续的3.3V高电平,低高跳变。

105:IO收到南桥持续3.3V信号后发出低电平给ATX绿线拉低,高低跳变。

网友J:
待机都正常
正常反应应该用示波器去看下触发时PSON#是否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待机都正常
正常反应应该用示波器去看下触发时PSON#是否有动作

上电允许都没过来,看绿线得等等---

网友J:
我今天上午修一个相同板号主板 当时测量好用 接电源放在那10分钟左右 在按开关不触发 这时去短接N_-RTCRST也无效 示波器发现32.768KHZ无波形 (也怀疑过PCH空焊 PCH有小强腐蚀过
最后换掉32.768 阶段性测试OK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今天上午修一个相同板号主板 当时测量好用 接电源放在那10分钟左右 在按开关不触发 这时去短接N_-RTCRST ...

晶振已经打了的,一开始就要测了,我帖子的时序已经写很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是不是说错了,该IO触发顺序是104 101 106  105,不是104 106 101 105。

104:至开机排针,高低高跳 ...

PWRBTN#====电源按钮,低电平触发信号 电压 跳变规律:1-01  线路:开关--I/O-桥  3.3v-0v-3.3v  (上单请求)
SLP_S5#====桥发出3.3V高电平,S5(桥退出关机状态)状态控制信号   大部分主板不使用,部分技嘉 V星 主板用于控制内存双路5V供电
SLP_S4#====S4(桥退出休眠状态)状态控制信号,桥发出的3.3V持续高电平  开启内存主供电的EN
SLP_S3#====S3(桥退出睡眠状态)状态控制信号,桥发出的3.3V持续高电平  发给I/O 或者其他电路  一般常见的就是发给I/O的(允许上单)电压跳变 0-3.3 先退出休眠才退出睡眠状态

网友:
这线太夸张了。。。。。。。。。。。。。。。

网友K:
这线最好也稍微捋一捋,反正是漆包线,外表绝缘的,可以从电池底、内存槽底穿过去,看上去舒服点,而且可以避免客户上内存时不小心搞到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线最好也稍微捋一捋,反正是漆包线,外表绝缘的,可以从电池底、内存槽底穿过去,看上去舒服点,而且可以 ...

测试亮机而已,后续交给客户的时候,会弄滴~~嘿嘿

网友:
理论太强了,电路图的慢慢捋。向你们学习。

网友:
我去   南桥被干成这样了

网友:
路过的小弟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