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有固件 不出串号

楼主(2019-07-15):
基带电源换过了 基带不短路 会是中频的问题吗
苹果

网友:
这就难说了,没串码是基带没工作,查下基带工作条件。你都不测量的就直接换基带电源?

网友:
高频天线开关,在wifi天线背后

网友:
测一下基带的s1到s5供电出不出,判断是基带问题还是信号问题

网友:
这个基带坏了基本都是

网友:
没搞定 还是基带坏了

网友:
小射频 中频 这两个损坏会导致输*#06# 无串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