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9-07-15):
asus h61m-e v2.03主板不开机,按开机瞬间断电,检查发现少了vccio供电类型是385+mos管供电方式,385的5脚vccio_in+无电压,pq17拉低导致无供电受控于
pq41,更换pq41后正常触发,vccio 测量1v,不能亮机,再试几次发现又不触发,再按电源键也没反应,断电后按开机瞬间风扇只动了一下,测量绿线0v拉低了,
电源保护了,估计哪路输出短路,测量发现12v短路,用二极管档测cpu供电mos上管s极阻值正常,测量核显上管s极发现短路,更换后有时能正常触发,决定刷
bios,试了几次开机发现又保护了,真奇怪,一测量mos管又烧了,难道是芯片问题,把pu6核显芯片拆了,装上显卡试试,还是没显示,测量发现cpu供电又不出来了,测开启和Drampwrok和cpupwrgd都正常,按理出cpu供电,加焊一下cpu供电ic看一下,结果还是一样,估计芯片坏了,上网订了一个,到货装上还是不出cpu供电,只能靠经验来修了,华硕主板cpu供电口那里的三极管容易坏,把pq39,pq40,pq80,pq81全部更换掉,装上显卡测试能开机了,总结可能万用表灵敏度太低了,那种变质不完全一会好一会坏的三极管测不出来,接着装核显供电部分,先装上下mos管,再装供电ic,装不上大小怎么不样,脚位根本对不上,买错了芯片当时本来应该买rt9611c,买的是rt9611a根本对不上,查datasheet发现脚位定义也不一样,当时没想那么多郁闷!不管了要客户用独立显卡,直接发给客户。
没过多久,问题又来了,客户说开机又一点反应没有,插上电开机又是风扇只动了一下,拔电源插头,断开四pin 口供电发现能触发,测量发现核显供电上管s极又
短路了,问题是我连核显供电都没装怎么会烧mos管没道理啊,再换一次试试还是不久就烧了,拆了测G极电压0正常啊,太诡异了!把mos管全拆了,试机正常维修结束。

Asus H61M-E_2.03.fz

网友A:
这个板,第一步,一般都是删除3334那个小J8芯片的.
烧供电的话,一般都是换场管,小芯片,电源管理芯片.
不然很容烧U的. 换好后,再测一下场管1 3脚之间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第一步,一般都是删除3334那个小J8芯片的.
烧供电的话,一般都是换场管,小芯片,电源管理芯片.
不然 ...

3334什么芯片和供电好像没关?

网友:
U供电不正常,或者电脑时好时坏, 第一步就是拆这个.
还有时好时坏,就是拆温控.  这个板好像可以拆掉6 7个元件.

网友C:
你没装供电芯片,COMS管当然会击穿!!这是一套的。可以不装COMS 管但是有管子在的话必须装供电芯片,否则在几次开机之后管子就会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34什么芯片和供电好像没关?

这个是调整电压用的,BIOS文件电压就是靠这个来调整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没装供电芯片,COMS管当然会击穿!!这是一套的。可以不装COMS 管但是有管子在的话必须装供电芯片,否则 ...

不可能吧,nmos管d极12v,G极0v,截止了,电流为0,不导通情况下12v电压不可能击穿的,耐压最少也有几十v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nmos管d极12v,G极0v,截止了,电流为0,不导通情况下12v电压不可能击穿的,耐压最少也有几十v吧

正常情况是在这样理解的,但是在你G极开路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击穿,不信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是在这样理解的,但是在你G极开路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击穿,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以后遇到就全拆了,谢谢回复

网友: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小白白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以后遇到就全拆了,谢谢回复

其实CMOS管就是可控硅,当阳极有电压但是G级开路的情况下,就是常说的 空脚,在通电瞬间,会给G级一个电压冲击,他的电流是从阳极浪涌到G级的,造成CMOS 管不受控的导通。当那个电压控制芯片拆了之后,上下管的G级都是开路状态了,所以开机瞬间就是上下管同时不受控的导通,损坏就在清理之中了,有的时候换了控制芯片有电压了,多开几次又没有了,就是上管性能不良,吧控制芯片搞坏了,吧上管换了就OK。

网友(2019-10-18):
RT9611A和RT9611C脚位真不一样。

网友:
当然不能随便代换.

网友:
来学习的  赞一个

网友:
不装供电芯片上管g级悬空就会导致上管击穿这不是维修的常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