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用傲梅分区助手迁移系统到SSD时提示这个怎么回事??

楼主(2019-07-15):
为了省事,今天给客户电脑采用傲梅分区助手这个软件做系统迁移,进入PE后打开傲梅软件,点击迁移系统到SSD后提示这个要保留800M空闲空间。。。。我试过一些办法都不行。后来我试过在正常系统下安装傲梅软件,再点击迁移系统就没有这个提示,但是搞完以后电脑重启又提示这个东东。。

网友A:
那就分区一个800m的空闲空间呀

网友:
重装不就完事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分区一个800m的空闲空间呀

兄弟,一看你就是没搞过这个活。我试过了分2个区,也试过了GPT分区下ESP分区设置为800M,都不管用。。。

网友:
客户主机上装的软件挺多,不想折腾,所以我想用傲梅来迁移。

网友:
直接pe里克隆啊

网友:
用ghost克隆的话能行吗?

网友B:
克隆的话我一般是直接硬盘对硬盘克隆,这次是想用这个傲梅来迁移、、、、、、、、、、、、、

网友:
直接克隆就好了,还迁移搞这么麻烦,无论是mbr还是gpt克隆过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克隆的话我一般是直接硬盘对硬盘克隆,这次是想用这个傲梅来迁移、、、、、、、、、、、、、

不如硬盘克隆来的直接,高效,傲梅这个克隆即使成功了也会有稀奇古怪的问题,软件多不想装就硬盘对烤,不多的就系统直接重新装

网友:
是的,用硬盘克隆或分区克隆都可以帮系统转移,傲梅分区助手以前也用过,感觉克隆镜像方便些

网友:
克隆还是省很多事。

网友:
不有那么费劲~直接分区克隆看!

网友:
傲梅分区助手挺好用的,哪有那么复杂,前几天三台一样的联想台式机,装英文系统,英文软件,装好一台,用傲梅备份一份在固态硬盘了,大约十分钟一台恢复到另外两台,搞定手工!

网友:
首先感谢各位的指点,可能有的人根本没看明白我的问题,其实也无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办了事就可以。那我现在所说最后的解决办法吧:电脑进入系统后安装傲梅分区软件,直接点击迁移到固态硬盘(这里不会提示什么800M),选择还没有分区的固态硬盘往下走,电脑重启后自动进入迁移过程,完成后电脑重启从新进系统。最后把原来的C盘格式化一下就OK了。。目前来看没有什么不对劲。至于你们说的克隆分区,我下次尝试一下,感谢大家!

网友:
对刻硬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