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自动开机,大神们给点思路

楼主(2019-07-15):
LA—F841P,惠普的机器,最初的故障的开机无反应,换了EC后  插电自动开机,(并不能开启成功,只是有这个步骤),以为是EC没有换好,重新换了一个后还是插电自动开机。公司的加急板子,压了好几天了。请大神们给点思路,指点一下。

网友:
只有看的,没有说的大神都去哪了?

网友A:
故障说清楚,你说的意思是之前不能触发,换了EC之后自动触发么?

网友B:
触发到什么电流  描述清楚  不然谁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刷bios,看看rtc电路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说清楚,你说的意思是之前不能触发,换了EC之后自动触发么?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到什么电流  描述清楚  不然谁知道是什么情况

公司没有配置电流表,所以不能依据电流判断故障

网友:
自动上电的话,刷bios走一遍吧

网友D:
工具不全修个毛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自己搞不定还是拿到维修店去给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开关脚的电压是正常的吗  有没有偏低

网友E:
刚下班,这片板子报废了  板层烧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工具不全修个毛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看你写了不少时序的帖子,怎么学习的?

网友:
连基本的电子表都没有,还在这瞎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写了不少时序的帖子,怎么学习的?

你可选远程迅维或网校学习,真的要想搞维修工具必不可少,最好配上示波器,不然搞信号或掉电会很蛋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下班,这片板子报废了  板层烧坏了。

板层烧坏如果没多少信号走,可以挖洞,看地方的,有的地方没信号线,放心挖,再飞线还是好修的,关键是看客户愿意给多少钱!!!!

网友:
你这谁知道怎么弄,有无电流跳动,有无短路,你这太潦草,没人愿意帮

网友:
rtc电路啊

网友:
查看一下小电池还有电吗。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层烧坏如果没多少信号走,可以挖洞,看地方的,有的地方没信号线,放心挖,再飞线还是好修的,关键是看 ...

工厂维修,简单的掉点,不影响功能都要报废。很多报废的板子,简单飞一根线都是好板,外观卡的严,必须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到什么电流  描述清楚  不然谁知道是什么情况

此故障5V微短造成的,没有电流表一样修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看看rtc电路正常么

谢谢回复,板子已报废,自动上电是由5V微短造成的,板层断线,公司要求,必须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写了不少时序的帖子,怎么学习的?

什么都有,就缺个电流表,20 多个维修就2个电流表,平时用来烧短路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这个还是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