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颗粒感严重是显示器问题还是电脑别的硬件导致?

楼主(2019-07-15):
求大神帮忙看下,为什么传不了图片…
家里两台显示器均出现同样的问题…
         时间是去年,因为显卡坏了所以买了个二手显卡换上,结果就变得颗粒感很严重,换到另一台结果另一台也同样变得颗粒感严重,之后试过设置分辨率,换线 用核显,结果都是没效果,所以来求助,这是显示器被显卡搞坏了吗?
        记得当时这个显卡装上去装好驱动,根本没有最佳分辨率,网上查资料 然后在高级分辨率里自定义的最佳分辨率,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显示器型号是飞利浦196e 另一台是aoc2060啥的21.5寸好像是。 先谢谢了。

网友A:
換個VGA線試試

网友B:
换个主机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換個VGA線試試

vga和dvi的线我都试过了,在低分辨率的时候看着还好点,分辨率一高或者1440*960最佳的颗粒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主机试一下不就行了

两台电脑两台显示器都这样了

网友:
可以上图了,哪位大哥知道咋回事啊。有颗粒感颜色还怪怪的,以前都没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