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560P无法正常关机的原因

楼主(2019-07-15):
记得之前发过一个求助帖是我自己笔记本电脑无法正常关机,机器型号是HP2560p,13.3寸的厚本子,今年被卖掉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把故障和解决的过程发出来分享一下!

之前的症状
1.从系统正常关机,系统都正常关闭了,屏幕也关闭了,但是C壳上的音量开关键和WIFI开关键的LED灯还都亮着,CPU风扇也在运转,而且比平时转速要高得多,按电源键一下没反应,长按电源键就强制关机了
2.如果不管它等着大概5-10分钟,突然就蓝屏了,这时按电源键,电脑就完全关闭了
3.之前电脑开机的时候我把它盖子合上,过一会儿打开就成这种情况了,感觉就是睡眠了唤不醒
4.系统换过好多个,内存也换了试过,硬盘是刚换的固态硬盘,系统驱动什么也都是全的,开机后使用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能正常关机,偶尔有一次它是正常关机,基本都是它自己关不掉,我给强制关机的

尝试的解决方法:换过系统、硬盘、内存条、CPU、刷BIOS,还是涛声依旧。

今年想着快夏天了该给它清个灰了,索性全部拆开,拆开发现,LED指示灯的小板有发霉的水渍,应该是平时室友不注意倒进去的。清理干净后装回去,心想该不会一直关不了机是因为这个问题吧,把固态硬盘装起来,开机再关机还真的就可以关掉了,为了排除偶然性,又多试了几次,都是正常着,把我了乐,终于好了。剩下没装的就是在光驱位改装的机械硬盘,都装起来又试了一遍,又恢复原样了,还是关不掉,心想不会是光驱位硬盘造成的吧?遂又拆掉再试,一切正常!还真是这个问题,但是在系统下,光驱位硬盘可以正常读写,速度一点也不慢啊,于是换了个光驱位硬盘支架再试,一切正常!原来困扰了我两年的问题是一个小小的光驱位硬盘支架造成的

事实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他看着没毛病,其实是个大坏蛋

无法正常关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60662-1.html

网友A:
只需要调下通道保护开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调下通道保护开关就行了

支架买的便宜货,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能解决就好

网友B:
光驱转接硬盘 那玩意,害死老子, 上次 一个同行叫我给他 换一下 免费活动,老子插上去 主板给冒烟了,哭惨了,还好我修好了。

网友C:
光驱位硬盘支架有些机器不兼容,会出现各种奇葩的故障,一会半会你还检查不出来

网友D:
这个原因真的很难找   确实要细心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E:
这个是很好的经验,原来还有这个毛病

网友:
嗯嗯   确实是个匪夷所思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驱转接硬盘 那玩意,害死老子, 上次 一个同行叫我给他 换一下 免费活动,老子插上去 主板给冒烟了,哭惨 ...

哈哈    那真是坑   还好没出啥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驱位硬盘支架有些机器不兼容,会出现各种奇葩的故障,一会半会你还检查不出来

这要是刚开始换就出问题还能理解,都用了一年多了,硬盘能正常读速度啥的都挺快的,就是关不了机,谁也想不到竟然是光驱位硬盘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因真的很难找   确实要细心   楼主 功夫不负有心人

要不是一直关不了机,早就把它卖掉了,好在是找到原因了,开开心地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很好的经验,原来还有这个毛病

是的   偶然想起来这个事,发出来分享一下,万一哪个同行遇到了,也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不负有心人~~~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