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 进水 暂存 4005

楼主(2019-07-16):
原来是大短 扣掉问题电容后不短路了 开机跳变有过1a 插尾插连电脑不能联机 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cpu上面那条天线不小心碰到哪里了  然后悲剧了 0-60/70 毫安左右来回跳变 可以强制连接电脑dfu 等了好久报错4005  查了总线i2c0 i2c1 i2c2 时钟 和数据电压都正常在1.78-1.8v左右 因为电流来回跳变 电压1.8 来回跳变 阻值也没有短路开路   cpu上的显示电源 和附近进水有腐蚀也去掉了  看了很久暂存 没有裂  没有经验处理a9的cpu  重做cpu换暂存 可以用的久吗

网友A:
能进DFUCPU和上盖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DFUCPU和上盖基本没啥问题

那 哪里会引起呢

网友:
说的有道理,百度粘贴来的

网友:
刷机看看过不过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