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关机死机通病维修

楼主(2019-07-16):
这个机器关机死机,修改BIOS保存后灰屏应该也算是通病了。问题不复杂   就是BIOS难找到好用的    亲测这个BIOS装XP  WIN7都能正常使用
我是单刷4M的就可以使用了   最好是都刷上     这个是BIN格式的需要编程器刷

网友A:
这么奇葩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奇葩的么。。。

这个不算奇葩   只是我找了好几个BIOS都不能使用

网友:
我觉得可能还是南桥的问题  刷新BIOS只能好一段时间

网友:
bios自己合成最靠谱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自己合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