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二修 不触发

楼主(2019-07-16):
联想 B450 不触发维修
今天收到联想:B450 版号:09244-1
二修机拆开发现供电芯片 51125 动过,先用万用表打供电芯片周边零件的对地阻值,测
到 Q25 的第三脚的对地阻值是 106,Q26MIOS 管的第三脚的对地阻值是 86,Q25 Q26 管子
对地阻值正常是 400-500 多,找了两个管子换上,再打对地阻值就有 400 多,上电后,测
Q25 与 Q26 的 2 脚的电压是 3V,3 脚的电压是 1.4V,这两个管子电压正常,按下开机键还是
不能触发,后面查到 C529 掉件,少了自举升压电容,装上后,上电跑马了跑到 1.2A 有跳变

心想开机了,装屏与 MIOS 电池按开机键没反应,上电听到有声音在叫,声音在南桥叫,测
EC 的 20 脚 RSMRST#发到南桥的信号没有发出,于是干南桥,上电按下开机键触发了,测试
多次都正常。

Lenovo B450(独显).rar

勇敢号探索者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二次维修的成功率低

网友A:
这贴子的排版很独特哦

网友(2019-09-13):
引用 网友A:
这贴子的排版很独特哦

第一次发帖,不知怎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