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储SSD硬盘不认盘成功修复

楼主(2019-07-16):
如题固态240G的不认盘。主控是慧荣sm2246XT准备工具:起子,镊子,坏固态硬盘,sata转USB转接卡,慧荣sm2246XT开卡工具

网友:
小白白学习了,谢谢楼主,刚刚还在研究

网友:
这种遇到一个加焊主控修复的

网友(2019-08-19):
这个长是比较详细的教程了,支持一下。

网友:
运气不错,遇见好几次2246XT+苹果闪存,2256K+划线黑片,杂牌东西还是少碰,大多是定制的固件,想修都没法修,搬板都不能。

网友:
敢问楼主,你这样操作了还能保住数据?

网友(2019-09-27):
量产修复,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