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02c外接正常,点屏灰屏

楼主(2019-07-16):
华硕x502c外接正常,点屏灰屏,测量19v电压正常+3vlcd电压正常。104电阻正常,屏线上测量各个电压都有。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华硕很多坏屏线的哦   多折几下试试

网友:
打edp的值先

网友:
先确定屏的好坏

网友:
提供的数据还不能定性南桥坏

网友:
屏和屏线必须先换了测试。

网友:
四对信号阻值有问题也会暗屏

网友:
alc232芯片的问题 显卡转换芯片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