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10 接电池亮屏未进入操作系统就掉电了

楼主(2019-07-16):
DELL MINI10 接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只要插上电池在开机是会出现the battery cannnot be identified.the system will be unable to charge this battery.
然后过一二秒就掉电了,而且掉电了需要拔掉适配器,再插上才能再次触发,

量过电池的电压是一点都没有,
这种情况会是因为电池坏了出现的掉电情况,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请前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电池没有被主板识别,一种可能是电池本身问题,另一种可能是电池和主板通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