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53VE 非常卡~拿掉硬盘也是~一直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2019-07-16):
ZX53VE 非常卡~拿掉硬盘也是~一直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网友:
进BIOS也要几分钟

网友:
进BIOS也要几分钟.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是PS2口后的排容问题.
USB都不认,1查供电,2查USBOC

网友:
打usb对地珠子

网友:
就是USB对地电容么

网友:
帮你看问题还要5下载分,你说会有人帮你吗!除非你加分

网友:
查下USBOC过流信号吧

网友:
最终维修好了是桥坏了啊~~USBOC过流信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