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分压问题

楼主(2019-07-16):
技嘉B75一转就停,经检测12v检测电路高达4.3v,把R23和R22断开电路,分别测得阻值为75K和15K,和图纸上一模一样,以为虚焊,补焊后上机还是一转就停了,没办法,还是断开电路,然后我把VIN1和VIN2短接了,主板就正常了,奇怪的是,难道电阻用万用表测不准吗?

网友A:
一般不会测不准吧 是不是表笔刚好在对测时接触不准 别被误导了 虽然成功恢复正常 听楼主判断也没肯定的结果 希望楼主多试试在来补充 我们也受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测不准吧 是不是表笔刚好在对测时接触不准 别被误导了 虽然成功恢复正常 听楼主判断也没肯定的结果 ...

我反复测量过好几次了,阻止都是显示正常的,胜利的890c万用表

网友:
实在觉得不对 找个料板  把电阻换掉咯

网友C:
买好些常用的分压电阻.
5V 转3.3
12转2
2.5转0.9
2.5转1.8
遇到问题,拿出来用就行了. 又不贵.

网友(点评):
有配套好的电阻吗?详细说一下.

网友C:
不停跳,还要注意一下,边上那个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停跳,还要注意一下,边上那个C

没有跳变,就是电压偏高很多,

网友:
电阻不良啊

网友:
R22一端接地好不好!换个掉这两电阻试试!量的也许是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反复测量过好几次了,阻止都是显示正常的,胜利的890c万用表

这个有时候是你焊接的时候有余热,有可能就就正常,使用时已经冷却,故障重现,你可以直接,测俩电阻两端电压各分压多少啊

网友D:
我一般都是完全拆出来,不是只抬起来一边

如果不放心,直接换两个电阻。按照图纸提供的贴新的电阻上去试试

确认分压后不对吗?VIN输入实测是多少,另外旁边还有一个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好些常用的分压电阻.
5V 转3.3
12转2

老司机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是完全拆出来,不是只抬起来一边

如果不放心,直接换两个电阻。按照图纸提供的贴新的电阻上去试 ...

输入电压对的  12V    ,电阻另一端也是接地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电路板有漏电情况,只是漏电点你没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好些常用的分压电阻.
5V 转3.3
12转2

有配套好的电阻吗?详细说一下.

网友:
我也是一般都是直接短接到5V

网友E:
有示波器没,看看c是不是失效了
应该不是c击穿了,击穿了电压应该低于2v
确定不是c的问题了查查12v是不是有问题,没问题应该是主板上跟哪搭上了,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没,看看c是不是失效了
应该不是c击穿了,击穿了电压应该低于2v
确定不是c的问题了查查12v是不是有 ...

还是大哥分析的厉害,并联的阻值小了,分压电压也会跟着小,看来是串联的电路问题

网友:
5V  150K 270K  GND  分3.3V
3.3V 8.2K 10K GND 分1.8V
2.5V 3K 8.2K GND 分 1.8V
3.3V 22K 10K GND 分 1.05V
2.5V 13.7K 10K GND 分1.05V

有的主板分压检测是1V的.
5V 40.2K 10K GND 分1V
12V 11K 1K GND 分1V

有的主板电压检测是2V的.
12V 75K 15K GND 分2V
5V 15K 10K GND 分2V

有的主板电压检测是3V的.
12V 30.9K 10K GND 分 3V
5V 7.15K 10K GND 分3V

等等.

2分钱一个电阻.  都备一些,使用方便.   我一般都是二个电阻一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