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检修大全,详解原理、正确的运用、注意事项及检修方式

楼主(2019-07-16):
空调是每家每户都会有的家电,虽然耗电量很大,但是却给人带来舒适的生活,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近几年来,变频空调越来越受大众的欢迎,但是也有小部分反对声音就是容易维修,而且成本很高,那么变频空调出现问题怎么办?今天小编特意为大家整理关于变频空调的维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变频空调的控制原理

变频空调与普通空调的主要分别是前者增加了变频器。变频空调的微电脑随时收集室内环境的有关信息与内部的设定值比较,经运算处理输出控制信号。交流变频空调的工作原理是把工频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源.并把它送到功率模块(大功率晶体管开关组合);同时模块受微电脑送来的控制信号控制,输出频率可调的交变电源(合成波形近似正弦波),使压缩机电机的转速随电源频率的变化作相应的变化,从而控制压缩机的排量。调节制冷量或制热量。直流变频空调同样把工频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源,并送至功率模块,模块同样受微电脑送来的控制信号控制,所不一样的是模块输出受控的直流电源(无逆变环节)送至压缩机的直流电机,控制压缩机的排量,因此直流变频空调更省电,噪声更小。

二、变频空调的主要特点

1.变频器能使压缩机电动机的转速无级连续可调,其转速是根据室内空调负荷而成比例变化的,当室内需要急速降温(或急速升温),空调负荷加大时,压缩机转速就加快,制冷量(或制热量)就按比例增加,当达到设定温度时,随即处于低速运转维持室温基本不变。

2.变频空调的节流是运用电子膨胀阀控制流量,它的室外微处理器可以根据设在膨胀阀进出口、压缩机中气管处的温度传感器收集的信息来控制阀门的开启度,随时改变制冷剂的流量。压缩机的转数与膨胀阀的开启度相对应,使蒸发器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同时,由于采用了电子膨胀阀作为节流元件,化霜时不停机,利用压缩机排气的热量先向室内供热,余下热量送到室外,将换热器翅片上的霜融化。

3.变频空调将逐步取代传统的定转速空调,成为空调控制技术发展的主流。

变频技术已从交流式向直流式转化,控制技术由PWM(脉冲宽度调制)发展为PAM(脉冲振幅调制)。采用PWM控制方式的压缩机转速受到上限转速的限制,一般不超过7000转/分,而采用PAM控制方式的压缩机转速可提升1.5倍左右,这样大大提升了制冷和低温下的制冷能力。

三、变频空调的正确运用

1.避免超面积下运用。应根据房间的面积来确定所选变频空调的功率大小,一般1P机运用在不大于15平方米的房间较好,房间面积每增加8平方米,空调器功率需要增加0.5P,因此尽量避免在超面积的情况下运用,否则将影响变频空调的运用寿命。

2.温度设置不可超标。平时不要将温度设置得过高或过低,否则会使冷凝器压力剧增,引起压缩机超载。运用时最好设置在“自动”挡,此时既舒适又省电。

3.电压不稳暂停运用。在日常运用中,如果市电电压低或电压不稳,会出现压缩机运行不正常,有时会自动停下来,并且压缩机启动也很困难,这时应暂停运用,或用主控开关切断压缩机电路,以防烧坏电机。

4.启用时注意止确操作。制冷时切勿频繁变动控制开关和工作方式;停机后如需再启动,必须间隔3分钟以上;开机应先开风扇后开压缩机,待压缩机运

转正常后,再调整所需温度。

5.定期重点保养空调。空调在日常运用中,要定期保养,每半月用中性洗涤剂清洗一次过滤网,每半年左右,风扇加注润滑油至少一次,使空调高效运行和“延寿”

6.在空调器出现问题时,可先将室内机控制器上的开关放在“试运行”挡上,此时微控制器控制向变频器输出50Hz的电源。如这时空调器能运转,而且保持频率稳定,一般可认为整个控制系统无大问题,可着重检查各传感器是否完好。假如这时空调器无法运行,则可能整个系统有问题。如果空调器出现频率无法升、降与保护性关机等问题,应首先考虑检查传感器。可用万用表电阻挡(R×100)测其电阻,然后试加热,看其阻值是否变化。有时传感器虽能随湿度变化,但其控制特点已变差也会引起变频器控制不正常。

7.维修时要注意变频空调中的滤波电容,该电容容量最大的达4700uF,因此应在断电10分钟后,经限流充分放电后,才能保证人体不受电击伤害。

变频技术使用于空调器,已从交流式向直流式转化。控制技术由PWM(脉冲宽度调制)发展为PAM(脉冲振幅调制)。采用PWM控制方式的压缩机转速受到上限转速的限制,一般不超过7000转/分,而采用PAM控制方式的压缩机转速可提升1.5倍左右。这样就大大提升了制冷和低温下的制热能力,而且更省电,噪声更小。

新型变频空调增设了许多保护电路。这些电路采用了不一样的控制技术,在维修中应注意下列几点:

1.在充加制冷剂时。控制开关要放在试运行(即强制运行方式)状态或调节设定温度的方式,使变频压缩机工作于50Hz状态下。此时按量加入制冷剂,低压侧的正确压力与普通空调相近。如果变频空调工作在高速或低速状态加制冷剂,低压侧的压力不易正确掌握。

2.变频空调中的温度传感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室内机有空气温度传感器和蒸发温度传感器;室外机有空气温度传感器、高压管路温度传感器和低压管路温度传感器、电子膨胀阀进出口液量传感器等。有的传感器在长期运用后发生阻值变化,使控制特点改变。如室内机空气温度传感器阻值变大后,会引起变频器输出频率偏低。为了保证控制精度及相同的工作特点,确定传感器有问题后,应换用原型号同参数传感器。

3.在控制器出现问题时,如果要鉴别整个控制系统是否正常,可将室内机控制器上的开关放在“试运行”挡上。这时微处理器会向变频器发出频率为50Hz的信号,如果空调器能运转且保持该频率不变地工怍,一般认为整个控制系统无问题,可着重检查各传感器是否正常;否则,即为控制系统问题,室内机显示窗显示问题代码灯,检测方式如下:

(1)通信电路。在检测通信问题时,用万用表交流电压250V挡测验,在零线与信号线间如果有变化的电压,且室内机通信指示灯连续闪烁,则表明通信正常,否则通信电路有问题。

(2)功率模块。在检测功率模块时,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挡测量功率模块驱动压缩机的电压,其任意两极间的电压应在0~160V之间同步变化,否则功率模块破坏。用数字表二极管挡测量功率模块:“+”(红表笔)与U、V、W极(黑表笔)间或U、V、W与“-”极间正向读数应为380~450,反向测则不导通,否则功率模块有问题。

注意:更换功率模块时,切不可使新模块接近磁性物体或用带静电物体触碰模块,特别是触碰信号端子的插口。否则极易引起模块内部击穿。

(3)压缩机。测量U、V、W的导线三相间电阻,若相同说明压缩机绕组良好,否则有问题。

(4)电解电容。因变频空调中电解电容容量很大,一般是2000uF~4700uF,即使切断电源依旧会残留有充电电荷。所以,在检测前应先正确放电后,并用万用表检测确认无电方可检修。

(5)传感器。首先从外观上判断是否破坏、断裂、脱胶等。将其拔下后边加温、边用万用表Rx100挡测其阻值应在正常范围内变化。否则可判定传感器破坏。

对于变频空调的检修,也可根据问题代码灯指示进行大概判断,它可以帮助快速地找出问题部位。不一样品牌空调器问题代码所代表位置不尽相同,因此,在日常维修中注意收集积累资料,有利于维修。

(6)注意市电电压是否正常。维修时,无论问题是何种现象,在判断和检修时,都应先检查市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在电源插座上检测电压不合格,应检查总电源开关是否接触不良。

(7)预防滤波电容放电伤人。维修时要注意变频空调中的滤波电容,该电容容量最大为4700uF,因此应在断电10分钟后,经充分放电后再动手检修,这样才能保障人体不受电击伤害。

(8)冷凝器蒸发器应请专业维修。运行中如遇冷凝器、蒸发器灰尘污垢较多,影响冷热交换效果,则应请专业维修人品进行清洗。

四、变频空调问题的处理

1.问题处理的步骤。日常运用中,空调器出现问题时,可先将室内机控制器上的开关放在“试运行”挡上。如这时空调器能运转,而且保持频率稳定,一般认为整个控制系统无大问题,可着重检查各传感器是否良好。

2.空调器无法运行。运用时若出现空调不能工作,多为整个系统有问题。如果空调器出现频率无法升、降与保护性关机等问题,应首先考虑检查传感器。可用万用表电阻挡(R×100)测其电阳值是否有变化。有时传感器虽然能随温度变化,但是其控制特点已变差,也会引起变频器控制不正常,这时应视具体情况检修或更换传感器。

3.运行中忽然关机。空调运行中,有时忽然自动关机,在启动室内风扇工作几分钟后也自动关机,而室外机始终不工作。这种问题,大多是变频模块由于长期处于高温等原因,引起模块被击穿所致,应更换。

4.制冷(热)量减少。当遇到制冷(热)量显著减少时,应首先检查过滤网是否因尘垢过多而受影响,这时若立即清洗过滤网,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5.空调运行噪音大。如遇空调压缩机或风扇运行时噪音大,只要将压缩机底脚螺丝或风扇紧固螺丝进行调整紧固,一般噪音会立即降下来。风扇轴承缺润滑油电容易产生噪音,须定期注油。另外,电源电压低也会造成压缩机运行不平稳,使噪音增大,这时应检查电源系统,特别是电源插座和插头接触不好,会形成电压降过大,使压缩机运行不平稳而出现噪音。

以KFR-28GW/BPA型变频空调检修实例

【例1】开机后室内机运转,指示灯显示正常(电源、运转灯亮),但不制冷。

检修:用万用表测室外机接线端子1号和2号之间电压,有150V~200V之间的波动电压,说明信号传输止常,后测直流310V电压也正常。再测功率模块交流输出部分,发现反复出现电压升到约25V时忽然无输出的现象。这时用遥控器温度键对准空调器按一下,空调器定时灯闪烁2次(问题代码含义为负载电流过小)。将室外机电脑板电流设定可调电阻调大再开机,问题依旧。后将电脑板拆下用万用表电阻挡测电流互感器的次级阻值增大的不正常现象,使电脑板保护动作,导致功率模块无交流输出,室外风机、压缩机也因此得不到供电而无法工作,用同型号的互感器更换后开机,问题排除。

【例2】开机运行20秒后,电源指示灯和定时指示灯交变闪烁,运行灯亮。停机后,再次启动,运行20秒后,运转灯灭。3分钟后,再次启动运行,20秒后,运转灯亮,电源和定时灯闪烁3次后熄灭。

检修:根据问题显示含义得知,该问题为DC电流过高。

有以下几种情况可导致该问题的发生:(1)功率模块供电电压过低;(2)高负载强制运转;(3)电源电压太低;(4)室内机控制基板或压缩机功率模块问题;(5)压缩机问题。根据以上几种情况,逐一进行检查;测电源电压符合运用要求,检查安装状态良好,更换室内机电脑板后开机,问题依旧。测整流桥输出端电压为310V正常;当拔下功率模块的U-VW的导线,测量U-V、V-W、W-U间的电压时,发现U-V间交流电压只有20V左右,异常。关机后,用万用表测U、V、W极间正向阻值为380Ω,但当测反向阻值时,U—V间为1k,由此判断功率模块破坏,用同规格的功率模块更换后问题排除。

【例3】开机30—40分钟后,室内、外机停止工作,电源灯灭,定时灯闪烁,运转灯也灭,停机2小时后能正常开机,但过30-40分钟后,问题又重复出现。

检修:根据问题显示得知,该问题为排气管热敏电阻不良或排气管超温。正常情况下当排气管温度超过120℃时,排气管热敏电阻阻值降低产生的变量电信号,微电脑查到这个电信号后发出指令使保护电路工作,切断室内、外机工作电源停止工作。但当排气管热敏电阻变值或短(断)路时,也会产生该问题。因此,在检修此类问题时要判断确实是排气管温度过高还是排气管温度热敏电阻短(断)路。开机运转至问题出现时,用温度计测量排气管温度不到70℃,正常;检查三通阀,并未关闭;高/低压侧压力也正常,由此确定为排气管热敏电阻异常。代换热敏电阻后试机,问题排除。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