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触摸升压电路问题导致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9-07-16):
机器型号:A1278

版号:820-2936-B
故障现象:IOS系统下触摸板失效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一台苹果笔记本A1278,版号为820-2936-B.故障描述为进系统中触摸板失效,他说送给电脑店修过一次但未修好。自已拿到机器后,进系统确认故障触摸失效。机器开盖快速折出主板,目检全板有明显进水和元器件腐蚀现象。

第1步,针对系统下无触摸,故障机器采用先软件后硬件的维修原则,首先确认是否系统驱动引起,重装驱动结果仍一样,用自已好机设备HDD重装系统后检测仍然系统下触 摸板失效。
第2步,排除触摸板及排线,正好自已手头还有一台一样的机器,迅速从好机中取下触摸板和排线放在故障机上,故障仍然未修复。

第3步,经过前面2步,可以判定为主板不良引起,打开电脑中图纸分析信号工作原理,为检修主板准备维修思路。

苹果笔记本架构特色之一就是USB设备,桥一般只使用了2上USB端口,其它USB外备均使用USB桥转换芯片切换的信号。USB键盘和触摸PSOC,还有USB 摄像头分开用HUB芯片转换的。(苹果笔记本架构特色资料来源于迅维月饼老师远程培训时课件内容)

触摸板接口在主板位号为J5800, 附触摸板模块工作框图供分析:

此触摸板由J5800接口和U5701及HUB-2芯片间通迅,HUB-2通过USB总线与U1800桥通迅。
第4步,再次进系统中测试HUB-1,HUB-2 USB桥转换芯片外设功能是否正常,方便排除故障。明细有笔记本CAM摄像头使用正常,外置USB正常
HUB-2上的键盘为正常使用。故障范围确认在J5800到U5701通迅电路上。

第5步,J5800端口为2X11共22PIN接口,负责触摸板与U5701芯片间信号传输。

最后怀疑为J5800信号通道上通迅不正常引起的了。

U5701芯片通过USB_TPAD_P/N总线与HUB-2 USB桥芯片通迅,触摸板上芯片MISO, MOSI, SCLK, _CS_L,4条数据信号由J5800与U5701间通迅。

第6步,用示波器量测J5800接口第22PIN PP3V3_S4 供电为正常。

示波器量测J5800 第21PIN PP18V5_S5升压供电为0V。

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量测J5800 第21PIN阻值为544欧,阻值为OK.

向前跟线分析触摸板升压供电来源。

U5805 TPS561045与D5802,L5801组成升压电路。

U5805 芯片工作原理分析如下:芯片第2 VIN 5V供电输入,芯片第1PIN为内部 MOS管输出5V,经L5801,D5802 PWM自举升压后输出约19V电压供给触摸板工作。芯片第5PIN为控制开启信号,芯片第4PIN 为FB信号,芯片第8PIN为SW相位信号。
实际检修过程如下:
用示波器量测U5805 第2PIN 5V供电为0V,无电压输入。打开点位确认故障点,它是由R5805 0欧电阻,C5816 0.1UF电容滤波后提供。

确认实物图如下:R5805电阻进水处掉件,C5816电容翘脚了。主板断电后,从料板上找到同样参数电阻与电容补好:

再次上电检测触摸板,仍然无效。用万用表量测U5805 第1PIN电压为5V左右的跳动,量测PP18V5_S5电压也为5.6V左右跳动。附芯片PDF及内部框图:

怀疑升压电感L5801 及二极管D5802及芯片也进水损坏.。主板断电后用万用表打这个元件二极体值未发现明显异常,最后找料板替换升压电感L5801及D5802和U5805芯片后,再次上电试机,PP18V5_S5  仍然没有升压成功。

第7步,正准备用万用表打J5800二极体阻值时,发现前面同行对此板做了手脚,J5800接口被移位了一行。

风枪开电之后对J5800向左边成功对齐引脚焊接OK,主板又上电后,再次量测升压二极管上第2脚。

万用表量测PP18V5_S5输出18.5V电压OK。主板装机后试机,成功测试触摸板可灵活使用了,到此机器成功修复。附上亮机后修复图片:

网友:
有条有理,非常不错。

网友:
楼主真的是个高手,分析的很透呀,我就不行呀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