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7 电流2.6安

楼主(2019-07-16):
dell笔记本版号la 9981p电流开机触发2.6a 掉电 再重启 掉电 测各个电感没有短路 cpu供电是1.64v 巨热 能是cpu挂了吗  cpu对地阻值6欧 应该正常阻值

 会员5452000元2019-7-18 11:12

网友:
CPU供电有这么高,不可能吧,查查SVID等

网友:
供电变高了

网友:
电流确实有点高了

网友:
现在有的新板子CPU是1.7的供电,不太清楚楼主的供电对不对

网友:
cpu供电1.8v 也正常 你主板有漏电

网友:
你看一下VTT出来没有?

网友:
这个阻值排除外围后可以肯定U挂了。

网友:
CPU挂了,没跑

网友:
这么高的电流,CPU肯定挂了。

网友:
CPU阻值太低了,6代以上的比较低,

网友:
先查下cpu供电   有可能是电压偏高 不跑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