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1631 BITLOCKER

楼主(2019-07-16):
surface 1631 BITLOCKER   原来机器是不亮机  刷完BIOS 可以亮机 但是有BITLOCKER  在某宝 找人合成了一个 亮机快的BIOS  还是不行 ,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吗??刷过BIOS 就会锁吗

网友A:
刷过BIOS就会这样的,密钥无法pojie,激活surface时候,微软会把密钥发到邮箱里面,让客户查看邮件里面有没有,没有密钥的话只能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就会这样的,密钥无法pojie,激活surface时候,微软会把密钥发到邮箱里面,让客户查看邮件里面有没 ...

合成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