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1796 128g i5-7267u不触发及其充放电特点

楼主(2019-07-18):
接一台SURFACE 1796 板号:M1007506-015。故障为不触发。小心翼翼拆开屏(拆屏过程不表),终看到主板真容,拆下大量的屏蔽罩,露出众芯片实物。反复离线测试,基本判定各大供电的基本逻辑关系,判断无异常无微短(修这机器一定要有耐心,不要轻易加电。在作出最合理的判断后在进行下一步,这很关键。)如图:

此状态下接通适配器,首先3.3LDO工作,EC 晶振起振,接电池PCH 晶振 起振,基本说明RTC 电路无大异常。在线测3V待机二极管档对地0.004说明pwm保护性拉低。(当然有很大可能未接受到EN)转过来直接测电池充放电,首先观察BQ25700。通过其DATASHEET再对比实物发现其2.2uH大电感两端有频率无电压,其EN_OTG已有,但I2C(SDL SCL)无动作。其I2C电压只有2.6V左右详细观察原板发现SDA SCL 的3.3V提拉电阻未装(没人动过),那很有可能就是这样设计的。
我们知道正常EC在完全正常工作条件下,EC的I2C模块会与电池PWM交互数据,与外部电路 PCH无关()。此EC会是例外么?应该不会板子这么小集成度当然高分离设计只会增加成本。我们在转过来研究它的充电方式发现BQ25700是频率,电压分离设计,所以单插适配器有b+但大电感两端无频率,插上电池电感两端有频率了,但I2C还是无动作。这是不应该的,反复判断决定换EC,于是TAOBAO找料板拆EC换上。

换完后I2C果然有动作了。但3V待机无,没关系可能是触发瞬间有EN。于是触发加电开机再接屏亮机。上图

接插电池反复测试分析PWM BQ25700我们发现如下特点

首先频率,电压分离设计。从图看AD电压经双压检测后形成Q1漏极电压,同时内部形成REGN。后RENG过10欧形成VDDA,vdda再经两个精度电阻分压形成lim_Hiz保护脚的高电位。后获取到EN_OTG Q1  Q2受控导通......在此板上Q1 Q2 整合在TI87334D中,同时其内部应集成独立的PWM模块,组成一组数字供电(87334d目前无资料,上述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其Q1的漏极对应87334d的1,2脚。Q1的源极对应的是另外一组87334d(相当于Q3 Q4 )中的Q4源极,与外部2.2uH大电感及BQ25700的SW脚无关,Q4的漏极输出的就是主板的B+(这里叫PSYS)。当BQ25700接收到EC的EN_OTG后Q1Q2 Q3Q4 导通形成B+(8.7V)。当电池接入,EC收到电池接入信号后,通过I2C总线(sda scl)与BQ25700取得通讯后根据涓流或恒流,BQ25700调整87334D中的上管(Q1)G极频率同时BQ25700的SW1脚会根据Q1 G极的频率变化施加到外部2.2uH大电感的前级一个268Khz幅值15Vdiv的正弦工频拓扑信号后经BQ25700 内部微分函数运算相当于PWM通过电感拾取SW1脚的一部分有效频率会得到一个大电感后级的179khz幅值8Vdiv左右的正弦拓扑信号通过SW2脚控制Q3 Q4 G极以达到较完美的占空比。其过程可以表达为: " L1=SW1  L2=SW2 由此得到: “ L1½cosinω=L2”式子。集成Q3Q4的87334d 漏极经拉直输出电压PSYS形成主板的B+同时bq25700 VSYS脚获取到psys后,21脚BATDRV导通后一级MOSFET(这里暂称Q5)形成BATVCC再由EC控制导通最后一级PMOS形成电池充电电压。到这里算是告于段落。无资料疏漏之处勿见笑
上图:

L1端正弦工频

L2端

正常的I2C信号: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
surface 机器ec坏的还没见过。谢谢分享电路分析

网友:
机器应该是pro5了

网友(2019-09-11):
BQ25700A工作原理比较难理解,给愿意分享的人家分!

网友:
分析的真详细

网友A:
楼主有遇见开机出现田字 然后掉电的么

网友B:
Surface Pro4EC换了无数个
PRO5修得较少。大多没过保

网友(2019-11-26):
楼主这机器3.3V对地测试阻值只8.7欧左右是不是正常的,我的是按开机出3V和5V,内存供电芯片有SW1脚有3V,SW2脚无抬高,内存供电不输出,开机几秒后3V,5V掉下来,能指导一下吗?上电和按开关触发瞬间BIOS芯片都没有读取波型。

网友:
另外楼主这个板子是不是不装电池就会不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遇见开机出现田字 然后掉电的么

你的机器修好了吗?我的情况也是出现田字就掉电。

网友A(2020-01-08):
引用 网友C:
你的机器修好了吗?我的情况也是出现田字就掉电。

问题比较扯 最后是换了充电接口充了半个小时电就好了  他电池没电 接电源直接开开不了 非要冲一会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比较扯 最后是换了充电接口充了半个小时电就好了  他电池没电 接电源直接开开不了 非要冲一会才行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机器还给客人了。。

网友:
佩服楼主 基本功扎实!!!

网友(2020-02-17):
基础不好 看完一脸懵。

网友:
高手,你找的哪家的料板啊?我有个一样情况的,TAObao没找到这个料板,求连接

网友(2020-05-31):
引用 网友B:
Surface Pro4EC换了无数个
PRO5修得较少。大多没过保

PRO 4 换EC大概都是些什么故障换?

网友:
基础不好,看的一脸蒙

网友(2020-07-18):
楼主牛逼呀 可以做研发了

网友:
上电和按开关触发瞬间BIOS

网友(2020-08-30):
这个料板也不好找啊

网友:
受教很深,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2020-10-31):
猛的一塌糊涂

网友(2021-04-15):
学习了,好多Pro5卡logo的机器,有的说硬盘问题,有的说刷BIOS,一直都没有搞明白。卡logo的时间不一致,对应的故障应该也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机器修好了吗?我的情况也是出现田字就掉电。

EC坏的故障现象多数情况是:
1、适配器接口处2个管子没导通,
2、3.3VLDO短路

网友D(2021-06-20):
我的THINKPAD  X390    充电不稳定  就是BQ25700A  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THINKPAD  X390    充电不稳定  就是BQ25700A  好难修

被我找到问题了 18脚的CELL_BATPRES分压电阻 不正常  电压才1V 换电阻  ,现在插上就能充电,    不插电池 公共点9.3V  也正常 之前不正常 !!!

网友(2021-12-11):
引用 网友C:
你的机器修好了吗?我的情况也是出现田字就掉电。

估计CPU坏,或者虚焊,我遇到过,加焊一把好了,但是不耐用

网友(2022-04-15):
请问一下,单独用电源,不接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吗?

网友(2023-08-28):
楼主SW1处应该是方波,不是正弦波吧?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很用心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