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S-LE01 mbpntsn152-2312 0.5A掉电

楼主(2019-07-16):
机械革命X6S-LE01 mbpntsn152-2312 0.5A掉电, CPU 电压正常 1.75V 内存 1.35v 显卡0.9V 等1.08v的电感都有电压

原来是EC进水腐蚀,开机也是0.6左右掉电,换后 也一样。。。。。不懂怎么修了!有指教下啊

CPU试 过是好的。上不上内存都是这个电流就掉电了  可以重开。
参考了10楼的热心坛友提供的图纸,测试了
DELAY_VR_PWRGOOD 有3.3V 但EC   57脚 没有3.3v SYS_PWROK!
是不是EC 没换好啊。。。还是换上去的EC要些程序啊。。。 按时序,出了DELAY_VR_PWRGOOD电压 下一步就是出 SYS_PWROK电压才对啊!

接下来该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

有多厉害 。你给我说说吧,多厉害

网友:
进水的机子重点检测进水的地方有不有断线??一般如果不是进在大供电的地方不会烧太多元件,仔细一点,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内存电压感觉有点低啊

网友:
内存应该是1.35的,

网友:
我昨天刚修好这个机器,内存1.35的,你这个肯定没过内存

网友B:
先看电压都有没  如果有 先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给你一份图纸参考一下吧,我的机子也是参考这个的,前前后后修了我一个月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电压都有没  如果有 先刷个程序试一下

程序刷过了的 基本的 都做了 才上来求助的

网友C:
哈哈 维修三板斧之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维修三板斧之刷个BIOS 试试

程序刷过了的 基本的 都做了 才上来求助的

网友:
继续查,查各大基电,板子没在手里谁也不知道

网友D:
先测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在测下主板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E:
换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桥试试。。。。。。。。。。。

大单了呢  要查清楚才好弄啊 100一个桥呢

网友:
应该是短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测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在测下主板是否存在短路

测了各个大小电感,没发现短路呢

网友:
继续研究。。。。。。。。。。。。。。

网友:
你有图纸吗?

网友:
一样的没有 有类似的照着

网友:
机械革命这些品牌的主板看起来都乱电路设计

网友:
                            容易坏桥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
   进水的话查‵下进水的地方电阻

网友:
供电没出齐 有查漏掉的

网友:
进水的位置看下

网友:
先把腐蚀的加焊或者更换掉再找说不定会有新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