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0S,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9-07-16):
IBM  T430S,客户描述不充电,我插电源根本就不开机,拆机发现保护隔离不过,这个保护隔离是一个芯片管理,TB62D515FG,99脚20v,100脚7v左右,在103脚发出3.3v,保护隔离就导通了。

网友A:
这是一个THINK芯片管理好多东西哦,联想不要脸找人代工贴上自己的LOGO,这型号我只有点位,图纸发一封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THINK芯片管理好多东西哦,联想不要脸找人代工贴上自己的LOGO,这型号我只有点位,图纸发一封给我
...

老哥    我也没有图纸下载    我买了鑫智造的VIP  能看  不能下载

网友(2019-09-02):
遇到一台根你这个一模一样 谢谢你的思路 。

网友:
问题也是样 哈哈  烧F5  两个电阻烧坏。估计芯片避免不了了。

网友B:
这是换了BD这个thinkengine?

网友:
有点像ec了这个芯片

网友C:
我不会也不想修这种机,但复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换了BD这个thinkengine?

对的   这个芯片烧了    换了就好了   进水后爱腐蚀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会也不想修这种机,但复阿了

你可以的    这个芯片爱坏   不过保护隔离就找这个芯片就行了     修复率比较高

网友:
这个芯片爱坏   不过保护隔离就找这个芯片就行了     修复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