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150M-D2VX-SI 无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9-07-16):
    今日收到客户拿过来的技嘉B150的主板说是不开机,拆下主板量测试电压,内存电压 VCCIO VCCSA PCH供电,这些电压都正常。除了CPU无电压,那就开始量测CPU供电芯片DAU1的条件,发现 32脚VDDP无12V电压来问题就在这里。量测DAR9发现不通,量测两边的阻值发现芯片一头阻值居然是0.难道芯片坏了?看了一下图纸还有一个电容DAC3拆掉这个电容芯片这头的阻值已恢复正常再换掉DAR9通电CPU电压出来了。 不知道各位同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下次如果碰到技嘉B150没CPU电压的主板可以先查一下这里。图纸和点位我就不上传了,论坛里都有。感觉迅维!

网友:
很容易让人忽视的一个测量点。

网友:
电容短路,拉低了................学习了

网友(2019-08-18):
CPU供电不好修,有些供电都正常,EN也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麻烦

网友A:
图子在哪里呢我怎么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子在哪里呢我怎么没找到啊

我都能搜索的到的。你怎么搜不到呢

网友:
低阻值电阻烧坏的情况遇到过很多次 后级一短路电流增大太热电阻扛不住了 内部材料变质了电阻就变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