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上电池的G480待机后开不了机,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求解决

楼主(2019-07-16):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晚上我拿G480(带电池的)外接我客厅的投影想用来看电影,当时拿电脑出去的时候是待机状态的,然后插上VGA接口和电源(投影是开着的),随便按了下键盘没反应,唤醒不了,我以为是关机了就按了下开机键,还是没反应。
后来我就拔掉电池按开机键30秒放电,再用电源供电,按开机键,没反应。请问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是联想G480,

网友:
主板问题 不排除桥的可能性

建议送修吧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网友:
去掉电池 单独使用适配器试一下,再不行的话 用外置电源试一下 看看有待机电流或者跑数不 看看数跑到什么位置 没有的话只能送修了

网友:
这问题~要送修芯片级维修才能决解

网友:
送修吧~很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