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前天收到一台长虹的3D42a7000电视,开机白色过爆,人物肤色鬼脸

楼主(2019-07-16):
前天收到一台长虹的3D42a7000电视,开机白色过爆,人物肤色鬼脸,直接TB换了逻辑板,还是一个样

后来只有拆开屏看看,终于发现屏边板电路的问题

经过清理后,隐约看到电阻丝印的几个型号为243 242 473 ??? 102

由于掉了一个电阻,猜得累,找了个50K可调电阻上去,直接加电,动态调节可调电阻,发现阻值越大,画面越偏向正常,相当于电阻开路,这屏还有得修没?

算是搞定了,把电容全去了,看到有个电容焊盘挂了,飞线,逻辑板上供电是16.88V,烧掉两个电阻也不知阻值,直接上了50K可调,终于调到几乎全通情况下,图像正常了

网友:
入水了...看看模块...有烧糊?

网友:
图上已经很清楚了,看上去边板上的伽马校正电路应该就烧了几个电阻,看得清的都换过了,一个完全烧糊的,不知道阻值 ,用可调电阻代替了,也不行。

网友:
可调的阻值还不够大吧,100k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