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进水联想Y470和2台DELL进水维修案例

楼主(2019-07-16):
  今天接到3台本本,一鼓作气搞定她们,不能让她们一直沉睡下去,要发挥她们应该献出的裸露身体精神,让主人们任意蹂躏她。哈哈!
   第一台联想小Y,下面商家把能拆掉的都拆了比如内存硬盘光驱,怕我们坑她零件?日。Y470拿到手插电0.02,正常,不出所料3和5V一直在,按开关没动作,果断拆机,发现被修过了,两边螺丝柱都整烂了,也是人才用螺丝外上内用圆孔螺纹咬住,拆的时候费劲,他妈妈的,阿鲁巴(台语)他们,现在完整的身体裸露在我的面前,我能怎么办,只能硬上她了,打值各大电杆正常,突然慧眼一扫发现EC及周边腐蚀,南桥外部电阻也腐蚀了,估计她的心脏不行了,喜刷刷再说,要给她一片完整的肌肤让我抚摸才有趣,一个字干。
   洗干净后,测量待机3和5V有,按开关有3.3-0.5-3.3V的on/OFF#跳变,电流无动作,看来是个硬缠,查ECkb930QF的供电AVCC3.3v EC_RST3.3v  LID_SW3v ACIN2.6v均正常,不过ACIN2.6V和图上的电阻分压值2.9V不一样,暂且认为她正常,因为公共点都正常产生了。pq202的B+转VSBP都有了,接下来就查EC的100脚rsmrst#一直为低异常,117脚pbtn_out#3.3V没任何拉低动作,那就重点查查进水腐蚀的桥待机电阻,RTCVCC SRTCVCC RTCRST intvrmen  vccsus3_3  v5ref_sus 32.768KHZ 都腐蚀了,那就一坨焊油敷在她的玉体上,疯抢450度3档用力蹂躏吹!在洗漱漱,测量32.768K1和4脚有波也有电压0.1和0.4V。以上的其它电压也正常,那说明桥暂时没问题,那就把EC的rsmrt的0欧电摘掉,点开关还是无反应,看来不是桥拉低了,那就看EC带BIOS?结果后来换EC不行后看PDF上引脚不明显不是CS0#开头而是FSEL#SPICS#,你妈妈的,以前搜CS0#基本都能搜到EC的ROM,但搜出来是桥的ROM。从这就走弯路了,以为EC自带程序(论坛朋友们发的贴也写的是带程序),那就换EC吧,好不容易找到一样的ec不过她已经严重腐蚀了到处是锈迹,死马当活马医,尼玛EC腐蚀太严重了,不好上锡,不过霸王硬上弓,干上去了好舒服。但是结果是一个吊样,看论坛说说KB3360QF和它通用,那就在干她一次,还是一样发不出RSMRST#,仔细看图发现了原来这板是带BIOS的U38图文是MX的,一直在EC旁被自己不认识当成MOS管了还打了DS级值,晕。那就打波把CS  DIO  DO都有波,那还犹豫什么,果断刷BIOS后上电了!此板就是主板进水bios损坏了。走了弯路就当练习焊接EC了,以后还得加强认芯片学习啊!

    第二胎DELL进水秒杀,纬创代工板载U。开机0.18-0.22-0.18有时自动断电,测量无内存无CPU电压,风扇一会狂转一会长转一会停还不掉电有点怪。先修内存PWM,嘻唰唰腐蚀了的脚,发现pwm条件都正常,自撸管不起来,一测2R2无穷大正常是测量要响的,自撸电容都发黑了,果断料板拆之,OK,内存出来了,接着CPU也出来了。电流0.18-0.45-0.65装内存亮机。:lol

  第三台也是DELL仁宝代工的,客户说不开机,到我们手上能开亮,那就脱光的衣服露出她的酮体看看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板层进水烧了,就是大短引起的,还能显示也是奇迹,要交差就要处理,把烧黑了的电容挖掉,打值公共点57,草,之前怎么能正常开机?可能是我取电容焊盘又连上了。待机芯片的19vpwm电感对地也是57那就是她了,拆掉待机芯片还是一样,翘起电感后端,公共点正常了455.后端57,那就继续刮把,刮开后都正常652,焊回电感和待机芯片。用万用表搓开关的时候手抖打火了把待机芯片DH=Fj(rt8205)的3V线性烧了,换了51123两个才好了,还好EC没挂,收尾补绿油打包发货。还有一个地方保护隔离第二管子已经击穿了,不然装电池会大短,换掉OK。:lol

网友:
这文采,牛。这技术,更牛!

网友:
杰逼厉害哦,666

网友A:
第一台y470有大短通病的  我看见腐蚀了  留着下次再收钱。

网友:
被技术耽误的小说家。。。。但是分析的很好很受用,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y470有大短通病的  我看见腐蚀了  留着下次再收钱。

传说中的JS啊!建议修好,不要留后手,提高信誉为先,这样才能积累客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y470有大短通病的  我看见腐蚀了  留着下次再收钱。

对,cpu风扇下面

网友:
额   y470的问题多杀多

网友:
我没你这么牛逼,3台这么有文采

网友:
第一台联想,我前天才修了一台。同样是进水,主要就是ec部分。
一共有三个毛病,最后一个毛病就是没有内存开启,EC条件正常,也是bios引起的

网友:
y470的问题多杀多

网友(2019-09-05):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