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470不过适配器隔离疑惑

楼主(2019-07-16):
机型:联想V470
板号:LA470
故障:开不了机,接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
结果:将控制第一个适配器隔离管的三极管拆下,又重新装回去,亮机了。
维修过程:
      今天拿到一台联想V470,板号在主板上没找到(应该是我没找对位置吧),但是电脑上有搜到图纸,板号应该是LA470。这个机器接上可调电源,一点电流都没有。于是测量第一个适配器隔离管的控制极,19.1V,不正常,该管是P沟道的管,控制极正常为低电平,一般由两个电阻分压而来。测量PQ3802的B、E、C三个脚的电压,都是19V左右,于是将PQ3802拆下,试着看能不能开机,结果是可以的。然后我又将PQ3802复原,这下好了。一样能亮机,测量PQ3802的C极,居然是6.3V了,莫名其妙的就好了。。。。。。

       这样的现象之前也有遇到到,当时觉得机器肯定很快就会回来的,但是现在都没见回来。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拆下来装回去就好了,难道是管子虚焊?但是虚焊也不可能三个脚都有19V,而且电压值相差不大,按说PNP的三极管,B<E 0.7V以上,CE导通,可是B也没有小于E啊,怎么会导通呢?一脸懵逼地机器就修好了,心里一点都不踏实。望晓得原因的朋友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高手快点来,~~

网友:
本人理解的一些思路【见图片内文字说明】,不晓得对不对,望高手补充

网友:
后来这台机器又回来了,我直接把PQ3802更换了,至今没回来了

网友A:
意思还是那个管子不良,没坏透吧,可能吹下加热下又好了,不稳定,下次遇到这种莫名原因的,最好还是把那个可疑元件换掉稳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还是那个管子不良,没坏透吧,可能吹下加热下又好了,不稳定,下次遇到这种莫名原因的,最好还是把那个 ...

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