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G41M-S26无复位,不跑码,这个故障是有通病吗?

楼主(2019-07-16):
手上有两块V星G41的主板,能触发,但无复位,手上没点位图原理图,在论坛也找遍了都没这个板子的相关资料。一时陷入困境,不知道该怎么搞,测量了全部供电都正常,PCI的时钟测了也正常,就是按复位开关没反应,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一开始其中一块板是有一个电容鼓包的,但更换后问题依旧,另外一块板全部1000uF/6.3V电容都鼓包了,全部更换后也是同样的故障,有碰到过这样问题的大哥可以指导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A:
cpu的vrmpg正常吗,如果正常,就干桥吧。

网友:
查芯片的引脚定义啊,CPU供电的PG和IO的PWROK,然后跑线啊,没有图纸只能这样

网友:
换桥和bios试试

网友:
GB的桥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vrmpg正常吗,如果正常,就干桥吧。

谢谢您的回复,无奈手上没有BGA返修台,我也觉得是桥的问题。我试过上假U测了下电压,出不来只有0.69V,上了真U才正常有1点几V,PG信号不好测没点位图。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BIOS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主要是复位信号不正常,CPU没复位信号,应该不跑码了,也许是桥的问题吧,无奈没有BGA返修台,也搞不了。

网友:
以前觉得 g41不跑码或者不复位都是很简单的
现在不一样了,g41不跑码可以修到你怀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