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6L简单维修

楼主(2019-07-16):
今天接修了一台昭阳本,插电待机正常,按开机没反应,拆机拨了下开关接口,还是不触发,心想是和EC断线了吗,打了下发现没有,心想先打打电感吧,一打发现3V5V都没有,我擦怪了为什么还有待机,直接找到待机芯片打了下供电线性开启啥的,电压全是正常的,我了个去,看图纸3V5VEN是去了SYS_SHDN#,怀疑是它,我就把PR197摘了,结果还是一个样,醉了,又把电阻补上去,又怀疑是芯片周围的电容电阻导致的,就打了一圈,发现有个PC158值比较低只有一百多,看图纸它是5VAL到线性的一个滤波电容,干它,从料板上摘了一个带换上,打值有三百多了,插上电按开关发现触发了电流跑上去了,接屏亮机故障解决。

网友:
插电后打了各供电都有的才按开关的,少打了

网友:
电容漏电,造成误判有待机电流

网友:
思路清楚,经验值得学习,5VAL阻值偏小导致不触发

网友A:
同学你好像忘了放图上去了....没图没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学你好像忘了放图上去了....没图没感啊...

台哥666